[软件] chrome 字体模糊

楼主(2023-02-05):
最近公司和家里的电脑同时发生部分网站字体模糊的情况,比如数码之家,系统都是win7 32位的,网页放大到150%就基本可以看清楚了,使用ie浏览器没有问题。每次打开chrome总归跳出来win7不更新,建议win10以上系统了,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呢,怎么解决的?

网友:
与数码之家网站无关,糊得看不清新更换浏览器

网友:
window10 是目前最好用的系統 不怎麼挑硬件  如果不是特殊行業 裝window10吧

网友:
WIN7请把浏览器降版本使用,最好是卸载后从新安装旧版本,EDGE一个鸟样,记得彻底禁用更新
或者把系统换WIN10

楼主:
安装了一个windows补丁,Kb2670838,数码之家显示正常了,试试其他网站看看。

网友A:
你用的多少分辨率
我用2k屏幕,也出现各种虚的问题,就改了缩放比例,124%就不虚了,125%就不行,虚的
论坛我用150%的大小,正合适吧,没感觉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多少分辨率
我用2k屏幕,也出现各种虚的问题,就改了缩放比例,124%就不虚了,125%就不行,虚的
论坛 ...

老电脑了,1280*8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电脑了,1280*800

试着改网页缩放吧,总有一个大小适合你

网友:
不是分辨率的问题,我的也一样 2048*1152的分辨率也糊,放大到150%才可以

网友:
使用正版系统,确保分辨率1024*768以上,字体文件不能缺失,浏览器从官方下载,显卡驱动正常,打全系统补丁。

网友:
熟狗浏览器,32寸4k屏,win10缩放桌面150,浏览器缩放200,没压力。很清楚

网友:
chrome更新后不再支持wi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