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交直流钳表6056B拆机测试

楼主(2023-02-05):
网友发来的胜利6056B,说电流档尤其是直流电流挡,底数大,且测量跳动比较大!拿到手,也确实比较大,尝试调整电位器,可以调到底数很小,但是,貌似只能管一时,第二天拿出来依旧有1.X的底数!测量时也确实尾数跳动比较明显!水平有限,就不研究了,这板子也多处维修过,钳头排线都断过,原因就不好查找了!REL一下,也不影响大致的精度,就是没法满足网友长时间稳定测量的需求了!
疑似0660芯片方案,精度不错,速度慢!大家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方案!也不必多说了!直接上图!

另外这表校准没有摸清方法,能进校准,但是,很多校准尝试不成功!

网友A:
这个表积分电容在正面吧?请教下,61e+积分电容是224的那个吧?可以换了改善性能吗?

网友:
电磁感应测电流会受周边环境的影响。

网友B:
不会修还有这么多表。来包邮送一个。

网友C:
这是最少前2代的vc6056b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修还有这么多表。来包邮送一个。

我也希望是我的。好几天不买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最少前2代的vc6056b吧

2017年的,肯定不是新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积分电容在正面吧?请教下,61e+积分电容是224的那个吧?可以换了改善性能吗? ...

这个表没有积分电容,可以换的也就是前端滤波电容! 61E+你还觉得哪里不满意?要打磨?

网友:
钳头排线有断的就会底数大,前两天刚搞过一次,接上就好多了,底数还会有小多了,又调整了一下电位器,放在哪里和拿在手里的读数不一样!后盖里面贴了一层铝皮纸,做了接地屏蔽!还是那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7年的,肯定不是新款了

2022版的vc6056b,感觉挺不错的,交直流都有,pdd用优惠券后性价比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表没有积分电容,可以换的也就是前端滤波电容! 61E+你还觉得哪里不满意?要打磨? ...

其他都好,就是太跳了,而且跳的让人琢磨不透,长时间观察的话,会发现有一定的规律,我晚上再拍一个视频发在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