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元宵节拆一个丑兔桌面音响

楼主(2023-02-05):
节日值班,无聊拆开看看,真是丑。听个响的东西。

开始我还真是奇怪,这根到里面的线怎么这么细?!
原来里面啥都没有,功放在线控里面。真是学习了,
有谁知道这个电位器是多少欧的,下次闲得无事,给它换个外壳,外壳上要有开关,音量。真是丑。

网友A:
从电路上看应该是立体声的,怎么只有一只音箱

网友:
东西都在线控里,这设计也挺巧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电路上看应该是立体声的,怎么只有一只音箱

单声道,输入的三根线有两根焊在一起的。估计是可以分开接,但是两个喇叭不分开位置,立体声也没用。

网友:
喇叭够大

网友:
和蓝绿厂学的

网友:
左右声道输入端并接在一起了,输出只接了左声道,右声道悬空未接。这种音量电位器多为47k~50k,结构简单很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