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U盘插机顶盒用,就写保护。

楼主(2023-02-05):
U盘是正常使用的,偶尔老婆要看电影,就从电脑上拷贝了几部电影,插到华为机顶盒的U口上,播放正常,但是结束后,回到电脑上,就无法删除/写入文件,重新量产就恢复正常读写。这是啥问题?换了2-3个U盘都是这样,银灿的主控,机顶盒是关掉电源拔插的。

网友:
保护了,看看有没有隐藏

网友:
您好,出现问题不建议通过量产这样的低格方式进行解决,可以使用DiskGenus,Rsiudio等软件进行查看。另外可以尝试阅读机顶盒的使用说明书,或者机顶盒的生产厂家。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尝试拆开机顶盒看看主控和读写装置是否有“踩雷”的配件。

网友A:
机顶盒没试过.
但电视机试过有些主控的U盘在电视机关机后就完蛋了, 要重新量产, U盘在电视机开着的时候拔就没事, 一但关机后拔就完蛋.

网友:
我的一个U盘插在电视机上用了一次上电脑就不识盘了

网友:
试试看,
插其他牌子的机顶盒,
会不会也这样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顶盒没试过.
但电视机试过有些主控的U盘在电视机关机后就完蛋了, 要重新量产, U盘在电视机开着的时候拔就 ...

看来不是个案,内置机顶盒跟外置机顶盒一回事。

网友B:
现在看电影追剧还u盘拷吗?太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看电影追剧还u盘拷吗?太费劲了

是电信的机顶盒,不能装APP的,主要看电视,所以没去改。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顶盒没试过.
但电视机试过有些主控的U盘在电视机关机后就完蛋了, 要重新量产, U盘在电视机开着的时候拔就 ...

可能是这样,有时在移动DVD上也出现此问题。

网友(2023-03-14):
我也遇到过,不过只是偶尔,而且我用DiskGenius重分下区U盘就好了,再试不能重现此种情况,盒子是华为ec6108还是什么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看电影追剧还u盘拷吗?太费劲了

这你就不懂了,有些限免的看了一半不让看了,下载全部再从U盘调取最方便,再一个就是可以避免网络卡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