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充电器改可调电源输出电压不稳

楼主(2023-02-05):
手里有一款充电器,想改成可调,根据论坛大神们的方法,aip3842供18V辅助电源,358供12V辅助电源,电压采样电阻上分压为100K电位器,下分压3.4k左右。经测试输出电压最低6V,但是输出电压用万用表测试是上下跳动,大概浮动0.5V左右。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有什么改进方法,请大神们指导!谢谢

网友A:
你这个是431负责调压的,看看431周围电路,或者加大假负载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431负责调压的,看看431周围电路,或者加大假负载电阻试试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2023-03-16):
铅酸的第二阶段升压充电功能电路去除了吗

网友(2023-04-27):
跟铅酸升压电路无关,都是稳态了,而且即便是这个问题,波动也不是0.5V

网友(2023-07-01):
我觉得楼主的辅助电源是不是质量不行?这个有可能影响整机状态

其实ic的电源越稳定越好。

网友:
废品站淘个494电源改一下比这个好用

网友:
431直接改,没有负电压,可能改不到0V,不知你参考的哪几个贴子?

网友(2024-01-15):
感谢楼主分享!前几日改了个24V的给汽车电池充电,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