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4年前家里没有设计好网络接口,求改造wifi覆盖方案

楼主(2023-02-05):
这个图是我家2L的平面图。由于4年前家里没有设计好网络接口,导致2楼WIFI信号覆盖差,没有路由器的2个卧室信号一般(开门也没有5GHZ信号),洗衣房和洗手间在关上门后有信号但连接不非常不稳定,2L庭院和屋顶庭院没有信号。求大佬推荐改造方案,最好是华硕的(因为我的网关路由是华硕的),尽量可以将wifi信号覆盖到2L庭院和屋顶庭院谢谢。

网友A:
想要体验好5G就不能穿墙,2.4G隔一堵墙,OVER。。。

网友B:
华硕不是有现成的全覆盖解决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体验好5G就不能穿墙,2.4G隔一堵墙,OVER。。。

谢谢,我买个信号好的华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硕不是有现成的全覆盖解决方案吗

没了解过,我等会看看,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体验好5G就不能穿墙,2.4G隔一堵墙,OVER。。。

是不是该考虑把TP换掉,买2个华硕路由器?我标注的位置虽然能装路由,但只能无线桥接,没有网口,只有插座。

网友:
新路由位置那放一个正好啊,全覆盖,庭院就别想了,铝合金门挡住了

网友:
能布线就走AC+AP,不能就用MESH方案。

网友:
只要有线路,其他都好办。

网友:
楼主这个情况最好的方法是把路由器的位置挪一下,放到中间位置应该基本能够全屋覆盖。

如果要组网,你又没有弄好网线,而且显然是不愿意敲了装修重新布网线,那么就只能考虑无线mesh方案。mesh只能在同品牌路由器之间才能组,但是华硕的mesh一般般,目前mesh最好的是TPlink。所以不建议用华硕组网,增加几个tplink的mesh路由器效果会更好。

网友:
入门就是普通WIFI6组无线mesh,进阶就是三频路由组无线mesh,有个专用频段用来组网

网友:
买华硕的路由器,用mesh组网,红蜘蛛、AX86U都可以,买个2台就够了

网友:
要好的网速体验,MESH组网,,要有无线功放

网友:
一个分布式天线系统的大功率AP

网友:
除了用mesh组网,也可以用几个刷了老毛子带KVR协议路由进行无缝覆盖。

网友:
放客厅刚好

网友:
这个很简单,主路由挪到房屋中间,弄几个无线路由器做中继或桥接,比如闲鱼买几个2手的路由器,能穿墙打洞,就布线做有线中继或桥接,不能穿墙打洞布线,就做无线中继或桥接。

小投入解决大问题。

路由器最好是桥接模式的,比如tp-link TL-WDR6300。
做桥接,所有增加的无线路由器,SSID都可以设置成和主路由一样的,无需切换ssid
新增加的路由器如果做中继模式扩展,SSID是不一样的,需要设备(手机、机顶盒等)手工切换,或设备自己切换。

我是北京的北漂,23年,做了18年网络工程师、系统工程师。我家在北京,三室一厅120多平米,网络信号也不好,网络不好,包括网络出口,以及家庭内网。我的消费观,就是用专业知识,用最少的钱,解决最大的问题。

我家网络出口,目前是4G无线路由器做主路由,电信4G无线信号,2年799元,每月3000G流量,平均每月41元。网速大约30M上下。
我家内网,有3个杂牌路由器,跟主路由器做了桥接或中继!

另外,我和媳妇手机第二卡槽,均装了物联网卡,29元100G流量,看视频,微信视频语音,网购,均不在话下!必要时,手机可以共享热点,作为家庭网络出口的备份,比如说孩子上网课。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一个好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买个信号好的华硕吧。

你家这种处处是墙的情况,想要较为良好的无限网使用,不建议买单个太贵的路由,建议买多个同品牌且支持MESH组网功能的路由。如果路由最佳放置位置没有电,建议考虑使用POE供电+POE分离器使用。这种方法只要网线能触及的地方,都可以放置路由器并通网使用,不需要考虑电源插座。便捷+网络较优秀,但会增加额外的购买硬件的成本。

网友:
老的tp淘汰掉,两台路由器组无线mesh就行了,红米、tp都有,当然不差钱华硕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