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全网首次:松下EZ7410、7411电动螺丝刀电池盒改造(EZ9L10)

楼主(2023-02-05):
松下EZ7410、EZ7411电动螺丝刀好用,但原装电池价格太高,完全可以利用原电池盒改造为随时更换18650电池的,续航无限,而且还可以过原充。

材料准备:MG20A  M20*1.5电缆头、M25*1.5金属堵头、少许铜片、弹簧、AB胶、EZ9L10旧电池
工具:电钻、锉刀、尖嘴钳、砂纸、胶带、美工刀、螺丝刀等
准备就绪开整:
  原装电池底部卡口两侧内侧是卡扣式的,用小平口螺丝刀就能轻松撬开。把旧电池拆出来,正极垫点铜片,负极的长镍片千万不要暴力破坏,只要剪掉电池尾部的就行。
  把电池尾部的内部打孔,卡子中间直径19mm左右,不能太大,旁边的卡子不要弄坏了。清理干净,把电缆头的帽子锯开,磨平,高度11mm左右,然后用AB胶对准电池尾部的孔,粘在正中间,注意:内部不要有胶漏出来。趁AB胶没完全干的时候用美工刀修整。待干后,把原来电池的负极镍片用尖嘴钳折起来,露出原来电池底壳2mm,然后用绝缘胶带固定电池壳内壁,顶上的必须露出来。金属堵头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大弹簧就用有弹性的铜片代替,高度漏出金属螺纹1mm左右。搞定!
   是不是很简单?
   改造的难点在于在合适的配件,就这我找了好久才找到。电缆头、金属堵头,淘宝网上有卖的,不超过10元。
   这样大家就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这个改造我估计全网首次,希望大家玩的高兴,遇到问题一起交流!

楼主:
我自己也有松下6220的电池盒,空间大,很好改,可以用21700的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己也有松下6220的电池盒,空间大,很好改,可以用21700的电池。

6220同款,2个电池盒,一个改的索尼VCT6的18650,另一个改的松下的21700

网友:
楼主这个创意真的是绝了!
厉害厉害!

网友:
楼主这个创意不错

楼主:
电池底部的外壳还是利用原来的卡口固定,不影响二次拆装。原来的热敏电阻用胶带固定在外壳内壁,没什么影响,如果不用原充可以焊下,电池拆装更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6220同款,2个电池盒,一个改的索尼VCT6的18650,另一个改的松下的21700

我改的都是电池随时更换的,网上也有18650转21700转接头卖的,其实也可以用PVC管子改,很方便。关键是随时可以用,续航无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改的都是电池随时更换的,网上也有18650转21700转接头卖的,其实也可以用PVC管子改,很方便。关键是随 ...

我改的18650能换电池,用了一个电池盒,21700直接内置了,加了一个充电小板进去了。

楼主:
改电池最难找的是合适的弹簧,磷铜镀金的,网上又下单了,继续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改的18650能换电池,用了一个电池盒,21700直接内置了,加了一个充电小板进去了。 ...

21700的也可以直接换电池,空间足够!容量够大,从来没把电池用完过,就是瞎折腾。

网友B:
听说这工具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这工具很好用。

新的1000多,能不好用吗?网上有成色一般的,2、3百,买裸机、旧电池,可玩性很高,手感很棒,值得拥有!

网友C:
有没有米沃奇 m4d     4v的电池改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米沃奇 m4d     4v的电池改装啊

没这个螺丝刀,自然也没这个电池,估计都差不多,这里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空间大的好搞,空间不够的就给它嫁接,这个改造只适合小电流的,大电流的还是老老实实换正规电芯点焊吧。
  专门去咸鱼看了m4d电池的外壳,和7410的差不多,可以在电池的尾盖上打孔,买的配件和7410的一样,改造应该一样。只要是用18650的电池应该能改好,可以买个坏电池练练手,我自己有把握不代表人人有把握,用的顺手的机器值得一试,希望能帮到你。

  咸鱼上已经有哥们改装出来了,两边挖孔,可以直接换电池,你可以参考一下,改造难度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这个螺丝刀,自然也没这个电池,估计都差不多,这里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空间大的好搞,空间不够的 ...

感谢回复

网友:
楼主好方法,不过配件不好找,我准备还是换电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