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 TL-SG1005工业级交换机详细拆机

楼主(2023-02-05):
主控:目前看应该是螃蟹
闪存:Cfeon QH16B-104hip
电源芯片:AS339N+MP9486A
接口:支持10/100/1000Mbps
界面:支持web网管型管理界面、bsp广播风暴保护、port alarm中断报警功能、vlan隔离模式
电压:支持12~48V/0.24A

详细看拆解图:

网友:
2M FLASH是存固件用的,知道U是啥地话说不定可以提出来刷到其它同方案的鸡鸡上...

网友A:
小巧,现在来説 性能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巧,现在来説 性能一般。

工业级求稳定性

网友:
做工可以,主要加强了电源防护和散热,防止击穿和高温损坏。套上工业的外壳价格就不便宜了。

网友B:
这个交换机的电源有点奇怪啊。楼主为嘛不把电源的照片也发上来?

这个339并不是电源芯片,就是个普通的4路比较器,作用应该是电源指示。

网友C:
拨码开关能实现什么功能吗?不了解这种工业用的交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交换机的电源有点奇怪啊。楼主为嘛不把电源的照片也发上来?

这个339并不是电源芯片,就是个普通的4路 ...

图片上很清楚呀,你仔细看看,这个工业交换机支持DC接口和接线端子的,我拍的外壳不是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拨码开关能实现什么功能吗?不了解这种工业用的交换机

实现必要的功能需求,如果全关的话就是作为普通的交换机使用,没有WEB网管管理、广播风暴、中断功能等等一系列!说明书都有详细的介绍的!

网友D:
我们在一个监控项目上用过这款交换机,会莫名其妙的死机,把任意网口网线重插一下就好了,非常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在一个监控项目上用过这款交换机,会莫名其妙的死机,把任意网口网线重插一下就好了,非常奇怪 ...

有的时候的估计还是傻瓜机好用,就像马路堵了,大不了我扛着自行车走

网友:
怎么看做工都普普通通

网友:
螃蟹芯这个都是用的公版软件,相当的不稳定,当年产品出来以后软件就没人开发了,我有一台8口当普通交换机使用还偶尔断连需要断电才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在一个监控项目上用过这款交换机,会莫名其妙的死机,把任意网口网线重插一下就好了,非常奇怪 ...

这货不稳定的,我当普通交换机用都有可能死机

网友:
我正缺一个这个呢!赶紧的免费包邮送过来

网友(2023-04-20):
只是稳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