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无线对讲机无送话维修(FDC FD-870)

楼主(2023-02-05):
故障无送话
拆开发现进水,清洗更换麦克风,修复

对讲机

反面

麦克风进水

主板焊接

更换

更换

网友:
总对着讲话,进潮气了吧,记得电话机的送话器上有的加一层塑料布。

网友A:
耳机插孔那边怎么少一个电感的感觉。磕掉了吗?

网友:
山鸡,还标着10W,工地专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耳机插孔那边怎么少一个电感的感觉。磕掉了吗?

看二极管走线像升压电源,然后其实不升也能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耳机插孔那边怎么少一个电感的感觉。磕掉了吗?

是的,已经焊接回去了

网友:
里面还是很新的。

网友B:
麦克风进水,防水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麦克风进水,防水不行了。

打胶,全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