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海信电视机问题 卡在这个启动应用界面

楼主(2023-02-05):
海信电视机突然卡机,卡在这个启动应用界面没反应了,按遥控器只有开关机键才有用,其他按键没反应!断电源再开机还是这个界面?大神们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
论非智能电视的好处

网友:
需要用u盘刷机

网友:
加装机顶盒吧。

网友:
这是创维电视,没有发型号,可以打创维电视客服电话问一下。

网友A:
淘个这型号固件,刷机

网友:
不智能的电视现在还真不好买

网友:
再次说明海信的东西不行

网友:
刷机,很容易的

网友B:
双清看看,应该是内存满了

网友:
是不是EMMC坏了?看了几个视频说卡LOGO的就是把EMMC吹下来把数据放到另一个好的EMMC换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个这型号固件,刷机

好的,明天按大家的方法一一尝试!感谢感谢,元宵节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清看看,应该是内存满了

好的,明天按大家的方法一一尝试!感谢感谢,元宵节快乐!

网友:
联系客服问下怎么双清

网友:
难道这种现象是创维的独门绝技,我有一台创维旗下的酷开,这种卡在开机画面的现象刚买回来没多久就发生过,被售后拆走板子弄好了(当时刚过退换期,要不是我就直接退掉这垃圾玩意了),看了两年,又发生这种故障,售后说拆板子维修要一两百,NND,我自己拆了板子在淘宝上找了一家维修的,来回快递费20,维修费70,总共90元搞定,已经过去两三年了,没再出现过这种故障。所以现在创维和它旗下的所有东西我是不会再碰了。

网友:
看看这个创维主板上是否有复位按键,有的话,恢复出厂设置就行了。有的型号是从遥控器上输入的,可以进入工厂模式

网友:
进工程模式恢复默认值,如何进度娘

网友(2023-03-18):
创维,我的也是创维,刷机解决,先从网上找固件,用U盘刷,但也有可能没有打开U盘升级设置,那样用VGA线刷。不知道你这具体型号,是不是还跟原来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