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地暖泵,我给你换心!想死?门也没有啊!

楼主(2023-02-05):
过年时的气温又创新低 几天前突然发现育种屋里的地暖泵被冻碎了 水都流光了

泵头铸铁壳子碎了

还缺失了一部分

修是不可能了 直接换!

把旧线换上 这是加长过的 不然不够长

安装到位 加水

旧的水泵拆开看看
哦吼!电机轴都断了 就这德性了插电都还转

这玩意儿叫屏蔽泵 以前没拆过 还真不知道构造

陶瓷轴芯的 难怪会断掉

突然记起 年前还捡到一个坏的 泵壳是好的

转子和泵轮完好 还是不锈钢的

装进去试试 还可以

密封圈装好
接好线 装好泵头

测试

很好 修复

拆完剩下的一堆垃圾

看看为啥不直接修旧泵的原因 借口不一样 应该是50接口 我跑了镇上几个水暖店才买到 都是小口的

修好这个只能是备用了 或者挂小黄鱼

网友:
瓜子,爆米花,

网友:
新工艺,陶瓷轴,

网友A:
铁壳子尽然冻裂了

网友:
还是三挡调速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壳子尽然冻裂了

这有啥稀奇的

网友:
结冰撑爆铸铁

网友:
这个很正常

网友:
买个转接头备用吧,这种东西都寿命有限,更别提在冷的地方了

网友B:
就没有人喜欢那个大红搪瓷盆吗?

网友:
又可以延迟退休了

网友:
容易嘛,这世道,连个水泵都要被延迟退休了

网友:
里面有水结冰了,然后撑
暴了吧

网友:
这都能捡到坏的,还能修复成功,刀应该攒够一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铁壳子尽然冻裂了

我们工厂的钢阀门照样冻裂,坐标湖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没有人喜欢那个大红搪瓷盆吗?

我关注到了,这货可是有年头了,保守估计30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工厂的钢阀门照样冻裂,坐标湖南。

防护措施不做好,冻坏就太正常了,毕竟水结冰体积会膨胀,在限制空间地话那力是多大...

网友:
不生锈的陶瓷轴?

网友:
今天掏换来一个浴缸泵,请教一下坛友,这个能直接加电测试吗?就是空载、不安装到管道上

忘记拍照片了,就是下图这个样子:

实物水泵的标签:

网友:
新工艺?不是陶瓷轴还断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