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nas方案,能异地电脑能像打开本地磁盘一样方便可修改文档

楼主(2023-02-05):
目前公司有些财务资料。有时需要手机,异地电脑查看。
能实现映射功能,异地电脑能像打开本地磁盘一样方便可以修改文档,还可以运行EXE的绿色程序。手机能也查看资料。
搞一台小米的r1d,觉得不太好用。电脑端不太方便。速度也比较慢。

网友:
公司用的应该也不差钱,资料也重要,直接上白裙。

网友:
要nas 干嘛……简单用远程管理吧,学习成本低。

nas 是什么?

网友:
大部分的NAS支持SMB协议即可,都支持磁盘映射的,我用zerotier配合NAS实现近800公里的磁盘映射,还是挺不错的,速度一般

网友A:
直接上云,哪里都一样用...

网友:
直接云啊!!开通VIP多方便

网友:
云盘有的支持虚拟本地磁盘,但是好多都是会员才可以。有一个软件可以虚拟本地磁盘,挺好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云,哪里都一样用...

现在云盘服务和速度都不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没法解决,有的那种学习文件一上传就消失了,泥牛入海,更可怕的是有的不是那种文件也被隔离,还得申述,就是说你自己的东西放在别人家,还是不放心。例如当年的360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云盘服务和速度都不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没法解决,有的那种学习文件一上传就消失了,泥牛入海,更可怕 ...

试了一下阿里云本地磁盘,打不开用财务软件、

网友:
你需要的不是nas,而是能穿透的软件或者硬件,比如蒲公英什么的,家里电脑打开远程桌面,外网远程桌面访问

网友:
同意楼上,搞个蒲公英

网友:
查询数据量不大的话,个人觉得用zeortier打通网络比较简单

网友:
蒲公英路由器

网友:
我是VPN连家里网络,网络邻居访问

网友:
没钱直接上云,要不就买个群晖

网友:
公司电脑7*24在线的话装个向日葵免费版的又不是不能用。可以远程控制,上传下载文件,速度一般般,不是传电影视频之类的。文件类,几百兆的文件又花不了多少时间。蒲公英X1挂个移动硬盘盒就是轻NAS了,可以实现X1,手机,电脑远程访问。我的X1家用,放家里内网穿透,控制家里NAS下载或上传文件(免费版网速限制最多每秒2m,多数是几百k,适合小文件上传下载)X1是可以异地的,X1硬件存资料或内透网络,手机客户端APP,电脑访问端都可以访问X1。免费版的应该是可以,两部手机,两台电脑,访问一个硬件X1的组网。我现在就一部手机,一台电脑(占一个名额)+ X1,管理端显示还剩下一个名额没有用。所以应该是能用两部手机,电脑的。60块钱活动价买的,轻NAS使用,问题不大。

网友:
用vpn技术就可以解决,就像访问局域网那样访问其他设备

网友:
只是用office组件的话,可道云就不错。

网友C:
这题我会,刚好自己就是这么个方案,分享给你吧。
-------------------------------------------------------------
网络环境:   公网IP+DDNS域名;
NAS服务器:闲置主机;
NAS系统:   黑群晖;
客户机软件:RainDrive;
-------------------------------------------------------------
步骤:
1、安装黑群晖NAS;
2、NAS套件中安装WebDAV Server,开启HTTP/HTTPS端口;
3、路由器配置DDNS、端口映射;
4、客户机上安装RainDrive,根据域名、端口、登录密钥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题我会,刚好自己就是这么个方案,分享给你吧。
--------------------------------------------------- ...

7.99EB这NAS要一个数据中心吧才能安装得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