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一芯FC3379初体验,上HY 3Dv6测试——我愿称他为新一代神主控。

楼主(2023-02-05):
一芯FC3379这款主控,已经有不少坛友玩过了,手痒也买了几片回来尝尝。

其它坛友有贴Bics4的,有贴长江TAS的,我今天贴个HY 3Dv6试试。

如上图,颗粒已上板,颗粒是自封片,尝试了多款主控,都没能利用起来,今天就靠一芯了。

上机量产,软件某吧免费下的

原厂扫描,开不定容,量产出来63G左右。(如果开bin级定容,默认会出60000M)

先不跑圈了,直接跑个10G的文件基准看下。

这速度,不赖嘛,单ce平均写入能有50+,而且基本一条直线,读取120+。

我更看重的是,这货对付一些比较新制程的辣鸡片,简直有奇效,既能有效的吼住坏块,又有不错的速度,简直神了。

2023.2.6更新跑圈

基本和跑10G文件基准的速度一致,全盘W53 R118,小幅波动,大部分时间写入稳定。

2023.2.7再更新

找到一颗2ce同制程的颗粒,看看2ce的效果

10G基准

和1ce时比,2ce写入速度提升甚微,但完全没有波动了,写入读取完全都是一条直线,更稳了。

网友:
大佬测个带4k的速度看看,看看这主控底蕴如何

网友A:
老板有没有221的板子,我有碎屏手机想改U盘...

网友:
3379速度大概是这样:(W/R)
HY3DV6        60/110
TSB 9T24      35/110
TSB 8T24      30/100
SNK 0T25      48/90
SNK 9T25      42/90
I/M  B47R      49/120
I/M  B16A      35/100
YMTC TAS      48/120
YMTC JGS      40/120

以上均为1CE1DIE测试结果,FC3379BB主控
由于FC3379主控特性,多CE/多DIE不会增加速度,所以贴多少CE也就这速度了
3379没4k,差不多就0.4/4这样子

另外,我看一芯官网上说FC3281带LDPC
目前3379还是有bug,4CE JGS,本来是128G的颗粒,但是不管咋搞都只能64G,0T25,2CE双贴,也只能开128G

总结:1CE的情况下比918强太多了

网友:
但是3379有个优点:特别容易开pSLC,勾一下强制半容就行
低格扫描方式是D1+D2/D3/D4(也许是这样,不太确定)
FC3379AA可以使用一芯Die Sorting Tool进行die Sorting
等新工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板有没有221的板子,我有碎屏手机想改U盘...

好像有。多大的容量?32G以下不值当做,64G以上还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有。多大的容量?32G以下不值当做,64G以上还可以。

好像有个16G有个32G的,主要是想着手机的EMMC应该使用寿命更长一些,而且没大容量U盘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个16G有个32G的,主要是想着手机的EMMC应该使用寿命更长一些,而且没大容量U盘需求... ...

不算外壳和手工,不知道板子的这个价格会不会把你劝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算外壳和手工,不知道板子的这个价格会不会把你劝退

我想知道哪里有白嫖的板子…

网友:
支持LDPC是真的绝杀,不仅仅是更好的支持黑片,冷数据能力也会更好
问题就是读写慢,多CE不叠加速度,没4K;如果有一个3281的性能+LDPC纠错的主控就好了,3281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LDPC
个人感觉最好的玩法就是处理QLC,开pSLC,自己也买了几个3379过段时间玩玩MLC和正片TLC建议3281

网友B:
那么哪里才能买到呢

网友C:
厉害啊,FC3379这是要崛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哪里才能买到呢

从各个群里喊喊 ,有大佬有存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啊,FC3379这是要崛起了

我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板有没有221的板子,我有碎屏手机想改U盘...

某宝一堆,

网友D:
贴一个美光烂片B16A,全盘写25,读108。还真不错。这颗粒3281都开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贴一个美光烂片B16A,全盘写25,读108。还真不错。这颗粒3281都开不了

我用美光正片nw913贴3281跑圈都卡死,3281真的玄学

网友:
请教一下长江原厂颗粒的AAA CAS这种是什么含义呀,谢谢!

网友:
这个主控这么强的吗?手上刚好也有两块hy 3dv6,到时候可以试试

网友:
台电锋芒pro 128G 3281+海力士的,坏了售后换了个台电旋转的U盘,chipgenius查不出来主控,用一芯工具看了下是3379+BICS5的。,速度写33读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