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飞亚FY-516手持喊话器

楼主(2023-02-05):
见一拆手持喊话器,权衡了一下,就算修好也没啥用处,最后还是好奇之心战胜了理智,花小钱拿回来。
按了“开/关”按钮,指示灯一闪就灭,测18650锂电池不足3v,用其他18650测试,居然没反应,先用其他充电器给原来的电池充电,然后就拆洗

也别说,二维码就是好,手机一扫直达网站,参数介绍及其它产品的介绍一目了然

网站上介绍录音只有60秒。

先卸电池盒,电池容量可定虚标,看到里面螺丝位置

害怕插错位置还做了标记,仔细一看实际不一样。

很显然后盖还可以用在其他型号上,开一次模就行了。

阻值

全家福,白壳子是分开的,拍的时候给安上了。

=========
充好电一试开机没问题,录音、喊话都正常,过足了瘾就放置一边了。

网友A:
可以摆夜滩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摆夜滩使用了。

太吵了,别人会给扔了

网友:
一楼检测核酸了,这个可以记一辈子吧

网友:
这个不带USB口,不能播放U盘的MP3,估计价格不贵。

网友:
改成USB的配件

网友:
街上清洗油烟机换纱窗好像用的就是这样

网友:
这种喊话器用的喇叭应该是高音喇叭,功率小声音大

网友:
能叫开路吗?

网友:
这喇叭只能用来干收废品的用了核酸验测不做了这东西用处不如以前了

网友:
疫情初期几块钱买了一个,论坛上应该好多人买了

网友:
这款手持喊话器做工看着相对还可以。

网友B:
装喇叭时候需要调音!

网友:
我看这个喇叭的磁铁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喇叭时候需要调音!

坛友能详细说一下吗?我就是随便装上的

楼主:
今天试着用充电头加独立线方式充电,发现指示灯不亮,拆下充电座发现个反常规的设计,一般中间是正极,外壳是负极,这个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