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车锂电池组不平衡 手动平衡

楼主(2023-02-05):
头几天发帖搞锂电池的电池电池并联,有人说不适合并联有人说不碍事,怎么说呢这个保护板都是同口的不是分口所以说并联二块电池没事的,48副锂电池组原车电池充电到52左右结束,新弄的旧电池能冲到54 ,今天不忙把二块电池都拆了皮测量看看,原车电池组3.9/4.0/4.1压差大,没有主动均衡设备,手动挨组充电 高的放电连灯泡 ,新弄的旧电池测量4.15-4.08有二组电压差距不大 简单补充,此办法也是讲究用最省钱的办法,能坚持多久不清楚 ,原车锂电池我大体平衡到差不多 插入充电器竟然能继续充电 充了快一小时,以前充电一个多小时停,现在二个半小时 效果还是有的哦,另一块旧电池补充电压没测试充电 估计也起作用,二块充满电大约54左右 并联续航能很久了 这下可以爽歪歪

楼主:
这个办法很土很费劲,有条件的可以买自动均衡设备,那玩意给你整的明明白白的

网友:
有效的方法就能解决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单体落后,拆机更换是王道

网友:
18650 之类小圆柱 这事最麻烦   即使带自动平衡  个体坏的也多

大单体  反而省事  ……

网友:
单串落后是有原因的 应该有个别单体失效 这样治标不治本

网友:
被动均衡都没有的话,碰上一致性不好的电芯 寿命简直是灾难。

网友A:
没有无缘无故的压差,一时爽,不久大概率还是会回去,然后再弄?

网友:
用一段时间又不平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无缘无故的压差,一时爽,不久大概率还是会回去,然后再弄?

我现在骨折了 过渡时期用迷你三轮车 我才弄这个锂电池 不然我才懒得搞定

网友B:
每个月都要做一次

网友:
这么多组,这个估计很耗时啊。。。。

网友:
收电池的?怎么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月都要做一次

我就是将就弄一下用了

网友:
我的铁锂不平衡,也手动平衡过

网友:
小单体的18650不太适合了,均衡起来很麻烦,直接整大单体的动力电池吧。

网友C:
手动均衡不累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动均衡不累死了

花了一天时间  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以前一天以充电现在一个星期都没事我又并联一个旧电池

网友:
还不如买好点的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