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人生中的第一款万用表胜利VC890C+坏了

楼主(2023-02-05):
求助维修师傅您们好!我有一台胜利万用表VC890C+6代万用表坏了,想修好但是苦于没有电路图,麻烦有和这款表芯片一样的师傅们帮我看看,喇叭旁边那两个电阻RB21和RB22上面的数字阻值分别是多少?RB22是510,51Ω,RB21是多少?图纸上看不出来,电路板实物和电路图上面好像不一样,有同型号表的师傅帮忙拍一个这部分的高清图,贴片电阻看与三极管引脚还有喇叭是怎么走线的,贴片电阻阻值可以看清的,万分感谢!

网友:
找那个不会修的家伙去修吧

网友A:
这是电阻档测电压了吗?

网友B:
供参考

维修一台带062c ic 交流电压不正常的VC890c+万用表 - 仪表谈谈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08663&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参考

线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阻档测电压了吗?

电流档测了电压

网友:
主控挂了,买新的吧,修修补补又三年要看哪些东西,就这靠换几只三极管就修好的可能性很低的,一般维修买个汉研890d吧,一般很少坏,里面线路板做工都还行,每只出厂都效过的,还有tvs管做保护,一般不会烧,我原来50以一下买了2个,现在还有一个新的,现在的价格好像70+了吧,

楼主:
谢谢,两个8050三极管应该是没啥问题了,还有RB21和RB22两个贴片电阻,RB22阻值510,是51Ω,RB21贴片电阻不像是电路图中的10KΩ啊?谁有胜利VC890C+同型号万用表,帮我看看RB21贴片电阻阻值是多少,我的摔掉了,网上搜的图又模糊看不清

网友:
如果那块电路是给蜂鸣器(喇叭)供电的电路,楼主可以先用一个10k的电阻试试,这部分不影响测量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