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请问有什么软件可以集中常用软件快捷方式,单击的方式打开?

楼主(2023-02-05):
如题,就是想把常用的软件整合集中在桌面,然后可以单独使用单击的方式来打开运行,
系统调整成单击的话,整个系统都会变成单击,因为我是想把它们放在副屏,用触控的方式来打开,所以需要单击.

网友:
少用这种软件,基本上都带有广告,快捷方式管理工具很多,WIN系统本身就是单击打开功能

网友:
快捷启动我用VStart,十几年了,记得用5.0就行,后面好像是3x0还是哪个流氓收购了…

网友:
下载一个停靠栏工具,把桌面图标都整到停靠栏上,即美化了桌面,又实现了单击打开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