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板有频闪在整流桥后面加滤波电容有影响吗

楼主(2023-02-05):
标称24w的灯板有频闪,整流桥后面有电容空位,补上频闪应该就会消失。加上电容后不会电压升高导致烧灯珠吧

网友:
前几天修个欧普的台灯,开机频闪,恒流板交流整流输出端、横流输出端并联电容均无效,灯珠外接稳压电源还闪,判断灯珠老化

网友:
可以改善,消失是不可能消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