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自己做一个电瓶充电器,欢迎指正

楼主(2023-02-05):
前段时间研究电瓶充电器,感觉现在科技是发达了,都是模块,而且工厂加工好成品还便宜。
1.看到介绍铅酸电瓶专用充电模块,4段充电,但是成品略贵几块,于是购买了姊妹版,便宜点的太阳能mppt充电模块,输入18伏,输出2.4安,给12伏电池充电,服从14.8伏充满了自动浮从13.55伏。
1.论坛刚买的库伦表,很mini,可以显示电压,电流,容量,计划接到模块和电池之间,可以监控充电状态。还有监控电池性能。
3.网上买的18伏4.5安剪线无外壳电源,目前就等电源了,到手就可以连接使用。

有个问题,2.5安充电电流太小了,不知道能不能两个模块并联实现5安充电?

楼主:
充电模块用的这个,这个芯片有个姊妹是直接控制充电,不是mppt的,但是有点贵。

楼主:
库伦表模块,绘图橡皮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库伦表模块,绘图橡皮大小

我也买了一个你后面的表,还没有用

楼主:
电源买的这个款式,搭配起来如果好用,还得买个机箱,一个机箱比以上所有的配件加起来还贵

网友A:
CN37系列有MPPT的型号可以自己打板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CN37系列有MPPT的型号可以自己打板玩玩

自己设计制作比买成品贵太多了。
自己设计东西还是十几年前没有淘宝的时候,结果还被一个叫徐建平(据说是江西人在深圳打工)的给骗了几千块货款。

网友B:
【有个问题,2.5安充电电流太小了,不知道能不能两个模块并联实现5安充电?】

我简单给几点建议吧。我不知道你的电瓶是多大容量的,我暂定为20Ah吧:
1、电瓶充电一般取0.1C的充电电流最为合适,也就是以2A电流充电,这时对电瓶的性能和寿命最好。
2、不建议以5A电流来充电,虽然充电速度会快点,但电池有可能会发热严重,会不会鼓包不知道,这么大电流肯定会影响使用寿命的。
3、模块一般是不允许两个模块的输出并联在一起的,至少我没这样使用过,并联使用可能会影响芯片取样。另外,两个模块共用一个输入电源,会不会引起共地问题?这需要查看模块的具体电路原理图的接法,有可能会BOOM,也有可能会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2.5安充电电流太小了,不知道能不能两个模块并联实现5安充电?】

我简单给几点建议吧。我不知 ...

就是1220的铅酸电池。我查阅了有关铅酸电池的充电数据,说充电电流为0.1-0.3c,发到转折电压后电流下降到0.03c为充满,如此充电电流在2a到6安。另外参考了原厂6020的充电器功率为250瓦,折算到电池上电流大概是4安,所以感觉模块的2.4安有电小,据说这个模块最大是4安。但是不知道哪里找对应的采样电阻。
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1220的电池老化后容量标称1212了,那这个充电电流的0.3c是1220的0.3还是1212的0.3?

楼主:
还有一次我用试验电源,电压15电流5给1220电池充电,看到电压14.几电流几百毫安就去吃饭了,回来一看电压15电流又是好几安,并且明显发热。按道理电源设定15实际电压小于等于15,而电池外壳写的循环使用14.4-15伏。到底是电池的问题,还是电压的问题?还是标识的参数只能对应ups电池,不能用在电驴电池上?

网友C:
羡慕有技术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羡慕有技术的高手

比那些一有想法就打板的来说差远了,不过是买一些成品模块搭一些实用电路。

网友D:
模块两端都是输入端??

网友:
自己打板,做一个价格不比模块省多少,但是多做几个就体现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块两端都是输入端??

应该是标注问题,实际使用电源18伏输入,电池14伏输出

网友E:
那表头我也买了一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表头我也买了一对……

功能可以,带容量,累计时间,正好合适做充电/放电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买的这个款式,搭配起来如果好用,还得买个机箱,一个机箱比以上所有的配件加起来还贵 ...

万事俱备,只欠出力了~~
静候大作!

网友:
没事的,小电流有小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