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修复个电暖炉和拆个6L的电子冰箱

楼主(2023-02-05):
寒冷的冬天即将过去,大批暖炉也迎来退役,前些日在堂哥的废料场里看到了不少,这不,我家一个也不知道啥时候罢的工,还二天就出门搬砖,把它折腾一下为下一个冬天做好准备……
像个鸟笼,这货光线刺眼,使用时得用个像桌子样的框给罩住
发热管就是个碘钨灯管
小毛病,电源线扯断了
可控硅调整亮度
重新接好电线就可以了
下面简单展示个电子冰箱
冷、热两用
通电试机工作正常
内部结构
标签
最后晒个法器,
祝大伙元宵节快乐!!!

网友:
功率稍小啊

网友:
法器看上去挺高大上!

网友A:
冷热两用是怎么实现的,难道叠放了2片半导体制冷片,二选一通电?

网友:
取暖器 那个输入线的线皮材料太垃圾 频繁弯折就会破损短路   最终就噼啪 烧断+跳闸

网友:
这个电暖炉设计的够省成本的。

网友:
更想让楼主披露一下法器的使用说明书。

网友B:
不明觉厉,冰箱为什么要制热?当暖瓶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冷热两用是怎么实现的,难道叠放了2片半导体制冷片,二选一通电?

你有没有想过,这种冰箱如果需要热,可以不开风扇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冷热两用是怎么实现的,难道叠放了2片半导体制冷片,二选一通电?

应该是半导体制冷块,通电极性变化,制冷、制热跟着变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没有想过,这种冰箱如果需要热,可以不开风扇就行,

制冷片只要通电,两面的温差就在了,如果冷面30度,热面得80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半导体制冷块,通电极性变化,制冷、制热跟着变化吧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 ... le=lemma_search-box   确实是改变供电极性实现

网友:
做个锡纸半圆的罩,放暖炉一面,那就单方向供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觉厉,冰箱为什么要制热?当暖瓶用?

制冷的应用场景都能想到,制热可以当保温箱,冬天把早点、外卖放里面不会凉。

网友:
最简单的电暖炉就是碘钨灯!家用的话可以装个灯座,安个浴霸用的灯泡就好。

网友:
这个法器渡劫效果如何

网友:
想让楼主披露一下法器的使用

网友:
取暖器功率小了点,电子冰箱到还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