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做工不错,竟有频闪;今天刚淘的爱丽丝LED灯拆解(IRIS PT1122A)

楼主(2023-02-05):
今天十五赶上周日,气温八度挺给力就去狗市逛逛,逛了全程摊位少了将近一半,可能大伙都没休息够,抱着尽量不空手的原则淘了这个,简单看了下外观感觉做工不错就十元拿下了,少废话上图:

外观小巧,比论坛拆客神器大一圈。

接线端子网上查了一下是德国wago万可的,貌似知名度还不低。

旋下灯罩。

灯珠排列的整齐漂亮,外面还有透明带点磨砂的灯罩。

拧下铁底版三颗固定螺丝,就能取下正面驱动外壳。

外部接线端子导线也是通过万可的接线端子和驱动板连接。

驱动板正面元件特写,板上可见爱丽丝标志。

驱动板靠塑料支柱支撑,驱动板背面和铁底板之间有一片塑料隔开,防止短路。

驱动板背面元件特写。

驱动板和LED灯板连接方式不是焊接的,见过插针固定的,这样的我还是头一回见。

灯板很漂亮,来个灯珠特写,四引脚双金线,右下角黑点应该是齐纳二极管吧,有大神知道这个灯珠的品牌和型号吗?

分别为不上灯罩和上灯罩的效果,结果让我有点崩溃!!!!!这个灯虽然没有可视频闪,但是用手机相机拍有上图的竖条纹!!!!!!!!真没想到做工这么用心的产品竟然有频闪!!!

功率竟然也只有3.8W!!!这么些个灯珠只有3.8W!!!功率因数0.68,关于功率因数网上看到有人有以下解答:

这个灯总的来说做工很不错,就是驱动竟然有频闪,现在可能IC技术成熟了,几块包邮的杂牌都能做到无频闪,多少有些失望,不过看这个做工,寿命应该很可观。论坛大神有推荐体积迷你一点的无频闪的驱动推荐的吗?
谢谢观赏!

网友:
同款螺丝刀

网友:
这个灯内部电路元件板很独特做工及用料好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
看到泡沫我就已经知道下面是什么情况了,好啊

网友:
散热还是可以的

网友:
看上去做工不错

网友A:
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应该是大厂生产的。有频闪看着貌似驱动输出端没有加滤波电容,在LED+、LED-两端插接一个耐压值400V容量2.2uF以上的电解电容,估计频闪会有所改善。

网友:
爱丽丝的话,一般是汉半或者日亚的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应该是大厂生产的。有频闪看着貌似驱动输出端没有加滤波电容,在LED+、LED-两端插接一 ...

板子上黑金刚电容80V65uF不是输出滤波的吗?

网友:
快把你的22合1交出来

网友:
精品,有堆料的感觉

网友:
做工真的可以

网友:
这种接线方式很特别,是不是防虚焊

网友:
灯不错,下面的竹编更不错。

网友:
这个板。缺少220V整流后的滤波电容,加一个400V15微法以后电容即可消除

网友:
皮实,用料足,够了

网友:
小日子的东西用料真好,接线端子居然是万可的

网友:
    这才是个灯该有的样子,国内大几百的灯,薄薄的底板,窄窄的灯条,不知名的灯珠,热情洋溢的销售,我都不敢评价,怕攻击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上黑金刚电容80V65uF不是输出滤波的吗?

这个灯做工很好,价格不高。
至于频闪的话,看电路是非隔离结构,按道理不应该有频闪的,楼主可以从主芯片着手,查询一下,看看外围电子元件是否按芯片厂家提供的参数和要求的,如果差异过大,可以测量代换一下试试

网友:
感觉这款产品正处于推广期,做工、用料都毫不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