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能不能把固态硬盘上拆下的芯片焊接到同样型号的硬盘板子上实现数据恢复

楼主(2023-02-05):
能不能把固态硬盘上拆下的芯片焊接到同样型号的硬盘板子上实现数据恢复?

就是说我有两个同样的闪迪X110,A盘和B盘,现在情况是感觉A盘主控坏了,B盘好的,那我能不能把A盘芯片焊接到B盘板子上实现数据恢复?

网友:
你说的这个叫做搬板

网友:
个人没戏
没有工具

网友:
一摸一样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
如果确实是主控坏了,搬到好板上是有可能直接出盘的,但注意拆原颗粒时,温度别太高,时间别太长,否则可能会导致数据蒸发(有些专业做数据恢复的,拆旧颗粒时都不用热风枪拆,而是直接把板子磨穿,把颗粒磨下来)。

个人的经验,固态坏的情况,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颗粒品质问题导致掉固件,还有一部分是供电电路故障,当然也有一小部分是主控坏的。

如果盘上有短接点,短接一下插电脑,如果能认,说明主控问题不大,如果不认,再找硬件的问题。

网友A:
@小飞机  不一定  有的和F绑定  加密   就想手机  CPU和emmc  绑定一样

网友:
这个想法是不错,就是实际操作估计会遇到很多问题。

网友:
理论可行  可以试试看  不过重要数据  应该要备份的

网友:
只能把好的那块板子的主控,拆到坏板子上,这样可以出数据;千万不要坏的板子的f,拆到好板子上去.

网友:
拆芯片的过程中风险很大,一不小心就掉数据了

网友:
感觉11楼说的靠谱点

网友:
我刚刚U盘烧了,把颗粒换到新板子,数据都在

网友:
如果确认你原来的颗粒是好的,搬板到其它一样的板子上,能识别的机率是很大的,不过得有操作经验

网友:
我认为11楼说的有道理,更稳妥

网友:
一模一样完全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飞机  不一定  有的和F绑定  加密   就想手机  CPU和emmc  绑定一样

通常就是三星这些才这样。国产主控,台湾的慧荣、群联系列这些都是可以的

网友:
完全不可行,除非你是数据恢复高手,懂的都懂

网友(2023-03-09):
搬主控更靠谱一点

网友:
有没有人试试成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