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路由电源输入短路

楼主(2023-02-05):
邻居说他家路由坏了,我一看才用一年多,我不信,拿回家一测,真的短路了。

TL_WDR7661

小散热片拆不掉

电容鼓包了

背部大铝板散热

检漏?

电容2脚短路

拆掉电容仍然短路

电源芯片

原装电源短路会保护,换个电源,熏上松香烧机。

FB2和电感上的松香融化了

不会修了,吃灰......

网友:
接着修啊

网友:
8脚对地为零,拆了试试电容短不短路,不短路就换芯片吧

网友:
有线路图,有万用表,事倍功半,可惜了。C261.C262.C257.C258.U7依次拆掉。

网友:
绕过电感烧机一下就能发现了。我估计8脚芯片短路!建议拆掉在量

网友:
先测输入短路 拆了电容还短路 测降压芯片输出电容呢?   如果降压后端没有直通情况  就考虑盖降压或者改降压

网友:
把电源芯片拆了看看 - 再把输出电容拆了如果还短路就不好说了

网友:
怀疑芯片不行了,测一下8脚对地是不是短路

网友:
芯片的八脚挑起来对地测啊。

网友:
如果芯片短路的话,这路由器要扔掉了

网友:
继续拆嫌疑犯

网友:
好多都用34063方案,这个居然不是……

网友:
这个电容楼主后换的吗,总觉得原装不会用这个电容,

网友:
有仪表,有电路图,不继续修,对得起电子爱好者的称呼吗

网友:
楼主应该继续修,提高技术水平

网友:
FR9854 DC-DC拆掉,如果12V输入相关电路还是短路,接着拆12V线路上的电容(含0805等贴片电容)

网友(2024-04-19):
感觉电源IC挂了,有热成像的话这个好找故障点。

网友:
FR9854 DC-DC电源块 完了,换掉试一试

网友:
先换电容,再测FR9854的电源输入脚是否短路。

网友:
有配件就修,没有就整个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