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大神们,如果把无线尘器的电池和电机直接连在一起,可以吗?

楼主(2023-02-06):
大神们,如果把无线尘器的电池和电机直接连在一起,可以吗?

网友A:
你要先看看电机和电池的电压一样吗,因为有的机器会升压或者降压,

还有一些无刷的,必须要有控制板才能转,所以不能直接接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看看电机和电池的电压一样吗,因为有的机器会升压或者降压,

还有一些无刷的,必须要有控制板才能转 ...

升压降压?别的设备我可能没啥意见,但是吸尘器这种大功率设备要是升压的话这成本要多高啊!同理,你也没见过锂电钻升压的吧?

网友:
绕过吸尘器的控制系统?无刷的电机可能不转,2楼说了,需要控制板驱动。有刷电机无所谓,给电就转。

网友B:
无线尘器是啥?真的是楼上那些跟帖的人所说的"吸尘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尘器是啥?真的是楼上那些跟帖的人所说的"吸尘器"吗?

也就是自带电源的吸尘器,不用再拉根线接市电啦,

网友:
嘴说没用啊,你得拆开看看吧,上个图让坛子里的师傅们会个诊。

网友:
無圖無真相

网友:
想实现什么?

网友:
应该不行吧

网友:
或者上个图,或者上个参数,你这啥都没有只说一个电机一个电池,不确定的参数太多了,没法回答

网友:
戴森的肯定不行,无刷的都不行。最好拍个照片给大伙看看。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中间必须加电源开关,不然无法控制启停。

网友:
拆开看看其供电原理,才能确定是否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