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三星键盘坞站拆解,并修理电源插座接触不良问题

楼主(2023-02-06):
三桑平板电脑的键盘坞站,电源插头有点接触不良,只能拆开修修
坞站正面

底面光秃秃的
底部的标识

侧面除了USB口,就是这个电源插座了

螺丝在防滑胶垫底部

周边都是卡扣,划一圈开壳了
底壳

各种日期、标签,10年前的产品

零件全部装在上壳上

这部分生产日期要晚点

小小的主板

义隆的主控

USB芯片

电源部分

内嵌的磁铁

指示灯的导光条

触摸板

富士康生产

铁板下是键盘

左右铰链

主板电源接口,多线并联用

DC插座
就是这个有点接触不良

楼下拆修

楼主:
这个压片拆不下来

掰弯才取出插座

压片全貌

插座内侧

背后的样子

插头插进去是这样的,外翻这金属片就是连接插头地端用的

地线不通

接内部地电压传不过来

直接接电源地,没问题

把地线触片多压下去一点,就解决了

倒是个简单的原因,估计就是插多了里面松弛,当然这玩意本身弹性不够也是另一个方面
因为体积受限,暂时没其他好的改善办法,先这样吧

网友A:
谢谢分享,看帖长知识,楼主辛苦

网友B:
图片的清晰度高

网友:
我以为是有氧化导致接触不良,然后喷点WD神油就行,原来是弹簧片应力不足了。

网友:
插口你是换新的吗?

网友:
元首可以在接地的压片上垫一片厚度合适的硅胶片,这样就可以解决压片弹性不够的问题了。

网友:
上胶粘死,要不插多了又弹开了

网友:
type c口不知道会不会也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看帖长知识,楼主辛苦

不客气,也许能帮助有需要的坛友

网友:
使用时间长了以后,会因为通电的原因导致弹性下降

网友:
正品,虽然外壳粗糙了些

网友:
内部做工不咋地啊

网友:
换个插座不行吗,规格少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压片拆不下来

不错 不错 不错

网友:
有一台戴尔G5也有这种电源线,接触不好烧了,售后要300,某宝买一根自己换30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的清晰度高

说明偶还不老,手没抖

网友:
不知道价格贵不贵,这个做工确实有点不太好呀。

网友:
原来是弹片疲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