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如何修理闪迪64G优盘

楼主(2023-02-06):
自己常用的闪迪64G优盘不好用,表现为在有的电脑上能用,在有的电脑上不能用(在此电脑上其他优盘可用),显然是优盘接口的问题,在春节期间居然还闹了个乌龙,给孩子买了个HP电脑,用这个优盘没反应,在线联系的工程师,又是装驱动,又是更新,几乎到了马上去本地售后处理硬件的地步,后来忽然想到是自己的问题。

因为单位的电脑想把系统由win7升级到win10,(主要是看到edge等浏览器在win7下不更新了,又犯了强迫症了),在家拷好了镜像,在单位的一体机上没反应(家里的台式机是2.0口,单位的只有2个3.0口),在网上搜了一下如何打开,找到了问题。
如何解决呢?请大家支招
思路一:用斜口钳去掉上面5个只保留2.0功能
思路二:修复短的,回复3.0功能,好像有难度

用小刀轻翘此处,慢慢抽出来

5个3.0用到的弹片有2个磨损严重

全家福

================
感谢大家的回复,已经采取了断“根”行动20230207

网友A: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直接换一个3.0接口,若是有,这个看起来不难换

网友:
真小啊里面

网友:
要是动手能力强,条件合适就换个3.0接口,要是没有把握,直接把3.0的接触片噶掉,当2.0用也可以

网友:
接口应该不太好换,盘体那么大,是磨损了还是翘起来了,是不是可以用金属什么的延伸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直接换一个3.0接口,若是有,这个看起来不难换

这是个芯片和接口上下结合在一起的。

网友:
这个闪迪优盘我好像有3个,很久没用了。记得没错的话貌似发热很严重,只要一插到USB3.0口上就马上发热,夏天的时候都能烫手,然后一热就掉速。
我试过这个U盘插2.0口的速度也不算慢,反而插3.0口发热之后速度慢的要死,所以我都是特意插到2.0口上去用。我建议是干掉USB3.0的那5个针脚,反正拷东西少的时候无所谓3.0还是2.0,拷东西大的时候3.0还不如2.0速度快。

另外,不建议win7升级win10,即使是这么多年之后的今天win10依然一堆莫名其妙的bug,同为强迫症党的我表示很难受。而且一体机这种本来就性能羸弱的电脑装win10大概率会很卡。只是提醒一句,楼主自己考虑吧。

网友:
果然是这款,还是同一个问题,之前我这也有几个这种问题的这种U盘

网友:
我曾经也有这么一会U盘,挑电脑的,后来送同事,同事挺高兴,我也是。

网友:
我的直接剪了,反正这U盘速度也就这样,3.0快那一丢丢无所谓了。

网友:
我也有同款优盘,当初是看评测说闪迪的这款3.0是相对来说最好的,就买了,但是实际使用中,似乎很少能体现出3.0的优势。

网友:
建议直接剪掉变成2.0的
凑合能用,不行就20多块钱再买一个

网友B:
什么是好用?你格式化成FAT32吧,这个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好用?你格式化成FAT32吧,这个好用。

FAT32不支持大于4G的单个文件吧。

网友:
找一个好的USB3.0接口,把对应的针脚拆过来换上,只是建议,自己没试过

网友:
使用电烙铁,镀一层锡也可以解决

网友:
会不会搞着,搞着,搞坏了……。

网友:
反正也“硬”不起来了,直接剪了吧。

网友:
找个其他坏盘的头子换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FAT32不支持大于4G的单个文件吧。

忘了告诉你,我是放电脑边随时备份一下文件的U盘,没拷贝过什么大文件。考虑兼容性,所以使用FAT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