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工地用的爆闪警示灯,中国制造的代表

楼主(2023-02-06):
顶部是高科技的太阳能板,10个格子
阴天电压5.5V,短路电流0.023A,防止充坏电池

底部是底座,可固定在雪糕筒上,镀锌防锈工艺,经久耐用

外壳是回收塑料,LED的PCB是环氧树脂板,配合一节18650锂电池,环保先锋
锂电池实测有4.06V

主控板一片无字的8为单片机外加扩流,充电管理是DW01带SB34防止电流倒灌,设计科学,成本低廉,简单可靠

外加搭焊的大电容,绝不偷工减料

唉,我吹不下去了。
工业垃圾,这玩意连收破烂的都不收吧。
拆完再还回去。

网友:
这不挺好嘛,该有的都有

网友:
关键卖给工地还不便宜,大家都懂的

网友:
很正常,追求低价的结果

网友:
这有效面积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
安全必需品,指定商家

网友:
成本控制做到极致了

网友:
太阳能板应该还行,阴天不能测出实际功率的

网友:
太阳能电池板面积小了

网友:
放工地上无人管的也不需要很好的,能起到的警示作用,有的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在工地上也应该用这款不值钱的东西,否则人见人爱,至少捡破烂的要,或者收电子废件的要。

网友:
这种工地用的,越便宜越好,所以东西越来越差。。。

网友:
光伏芯片边料,头次见到大的,做成白颜色容易看出问题,黑颜色好些。我以前30多元买过太阳能玩具风扇,晴天转得慢,仔细看黑颜色太阳能板,也是小芯片。

网友:
能正常使用就可以。

网友:
怎么便宜怎么来啊
价格么,你懂的
一半是要上缴的吧

网友:
你眼里国货只盯着低价货当代表?平价优质的多了去了,别一杆子打翻一船人!

网友:
临时一次性警示用具,有这些功能就很好了呀,另外阴天太阳能板的效率很低,楼主在阳光下测量一下电流试试

网友:
这种小厂家的货,也就这样了:价格、成本都是成比例的。

网友:
最后一个图,电容焊的真牛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