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UEFI启动不了

楼主(2023-02-06):
用Legacy模式可以正常启动WIN10,但在BIOS中切换到UEFI模式就提示没找到分区表,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UEFI标配GPT分区,并且需要引导分区,也就是分区的时候前面多个100M的小分区,用于存放引导文件。

网友:
用带UEFI的PE启动后修复引导看看

网友:
需要三个条件,磁盘格式是GPT,有EFI和ESP两个分区,系统是64位才能引导,你可以自己检查一下!

网友:
你用其他模式可以启动,说明不是UEFI启动的,用UEFI模式肯定启动不了。

网友:
你的估计不是GPT,所以启动不了,很多老电脑用新的PE启动不了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硬盘分区问题,UEFI必须是GPT分区

网友:
进PE,用DiskGenius转换硬盘分区格式为GPT

网友:
能不能UEFI启动,与硬盘和主板都有关系。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
BIOS中改成UEFI模式,进PE用DiskGenius转换硬盘分区格式为GPT,重装系统

网友:
引导分区是mbr的,分区改成gpt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