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迈德斯特气垫床主机

楼主(2023-02-06):
老爷子因中风卧床,为防止生褥疮,特在狗东上花200多购了一台迈德斯特的充气床,这货在老爷子年前住院期间用时很正常,这次过年回家发现充气压力很小(开到最大档也如此),检查了褥疮的各根单管没有发现松动的痕迹,拔掉充气管见充气口气流很小,也不知道是否正常,毕竟当时买回来时充气就很慢,但充气后的压力还是很正常的。所以拆开想看看能否发现端倪,于是就有了下面的拆机,不过因临时回家没有趁手工具拆的不彻底,没有把气泵拆开,真不知是气泵的问题还是充气床漏气了。

楼主:
怎么上传不了图片?

网友:
快快传图,看看与我邻居家的一样不

网友:
图片去哪了?

网友:
狗洞的话,直接报修多好?

网友A:
床软会导致腰痛

网友:
没图没真像。。。。。

楼主:
为何上传图片后2秒后就消失了?以前不是这样啊。

网友:
如果是京东自营的话,售后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上传图片后2秒后就消失了?以前不是这样啊。

电脑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要小于4000px,建议调整为2000px再上传,手机端无限制。

楼主(2023-03-08):
在回复上也发不了图片,刚才回复其他帖子是可以上传图片的啊。难道是使用了商品的牌子有做广告的嫌疑?不过已经返到京东修理好了,现在正常使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床软会导致腰痛

腰痛总比烂屁股好吧

网友:
(拔掉充气管见充气口气流很小,也不知道是否正常,毕竟当时买回来时充气就很慢,但充气后的压力还是很正常的。)
我今年一月中旬买过一个同品牌的,家父因为口罩原因,出院后卧床,也是担心褥疮。打气非常慢,也没有手段测试出气压力,充起来以后到是感觉有一定的承托力,当时又急用,还是收货了。
现在他可以下床活动,这个事情就搁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回复上也发不了图片,刚才回复其他帖子是可以上传图片的啊。难道是使用了商品的牌子有做广告的嫌疑?不过 ...

现在气泵出气口是不是只有一点点力度?维修有说什么情况吗?

楼主:
现在使用反而是充气后感觉太硬,老父亲不愿意用,老人家不知道还可以调节压力。过几天回去再查看出气口压力是不是比之前有故障时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气泵出气口是不是只有一点点力度?维修有说什么情况吗?

是京东的售后给地址了直接发到厂家维修的,没有说明什么情况。现在使用反而是充气后感觉太硬,老父亲不愿意用,老母亲就帮助扯下来了(老人家不知道还可以调节压力)。毕竟我不在身边,给家里的弟弟说明了情况,让他再铺上去。过几天回去再查看出气口压力是不是比之前有故障时大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京东的售后给地址了直接发到厂家维修的,没有说明什么情况。现在使用反而是充气后感觉太硬,老父亲不愿 ...

好的,谢谢回复

网友C:
泵很便宜的,可以网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泵很便宜的,可以网购。

谢谢,已经寄厂家维修好了。主要是当时不知道是泵的问题还是充气床漏气,免得换了泵还是不行。这个充气床完全充气要10来分钟吧,太慢了。

网友:
这种泵头是电磁往复式的,水族箱增氧泵、某些热风焊台也在用,本来流量就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