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5v聚合物电池比低压版掉电快吗?

楼主(2023-02-06):
最近自己组装3s无人机电池,说高压版的4.35v比低压版的4.2v掉电更快,是真的吗?又担心把电池充到4.35v,电压高了0.45v飞机扛不住。

网友A:
电压高4.5伏问题都不大,何况区区0.15伏,理论上来说能量密度提高了那么一丢丢,实际是体验不出来的,对于无人机来说仅仅是多飞10秒钟而已。
至于你说的掉电更换是不存在的!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把锂电池的余量减少了一点,把参数标高了一点而已,也就是说其实本来锂电池是都可以充到4.35V的
就像是二极管耐压一样,可能标100V的,你上110V也没事有余量,可能有的厂家直接就标110V耐压,实际上就是那个100V耐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把锂电池的余量减少了一点,把参数标高了一点而已,也就是说其实本来锂电池是都可以充到4. ...

这样我就大胆的改去了,群里一堆人说4.35的掉电快,我的还在路上一看是高压的4.3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高4.5伏问题都不大,何况区区0.15伏,理论上来说能量密度提高了那么一丢丢,实际是体验不出来的,对于 ...

其它玩意我是大胆改,这区区0.45V电压,我就不信能烧了哪个电子元件,这0.45V估计能飞20秒哈哈。这最开始的电压不禁造。最扛用的还是4V-3.7V这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高4.5伏问题都不大,何况区区0.15伏,理论上来说能量密度提高了那么一丢丢,实际是体验不出来的,对于 ...

不提用电设备就说结论是耍流氓

人家博朗耳温枪 1.6V都能烧主板。 只能1.5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把锂电池的余量减少了一点,把参数标高了一点而已,也就是说其实本来锂电池是都可以充到4. ...

不是的。4.2你充到4.35寿命不一样了

网友C:
为什么楼主一直说高0.4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楼主一直说高0.45V?

3s,串,一个高0.15v,三个不就高了0.45v?

网友:
引用 楼主:
3s,串,一个高0.15v,三个不就高了0.45v?

3串啊,学习了

网友D:
早些年,隔壁论坛有人测试过,强行把4.2充到4.35。结论就是4.35就是体质比较优秀的4.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些年,隔壁论坛有人测试过,强行把4.2充到4.35。结论就是4.35就是体质比较优秀的4.2 ...

这个。。。哈哈就是A品中的良品拿出来说是高压版?

网友:
含钴,所以电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