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DT830B万用表

楼主(2023-02-06):
年前逛小黄鱼15包邮弄了3个坏万用表

平均算5元一个,还是坏的我好亏啊

其实看怎么说吧,看卖家也不是专门倒腾的商家,邮费给他算8块(出省了),一块表也才卖2块多
到手两个830居然都有原机盒子,还给带了3块电池(虽然电池都没电了
卖家描述,大的和红的不亮,黑的830能亮但是显示错乱
先看大的,百度查了下好像是伊莱科的,上电池居然是好的没得折腾了,亏了,拆开看看,放一边

我个人看这个表做工算不错的了,虽然也是炮灰,但是买回来就可以用了,该有的保护也差不多,仍一边吃灰了
再拆这个红的830,直接说下这个是开关的V片丢了,我短接开关就好了,也不用开关就先不加了,电池拆下来,吃灰了

上面两个卖家认为毛病大的都没啥大毛病,就看最后一个了
上电测试确实能显,但显示不正常。可以折腾了

拆开看到电流档1Ω分压电阻炸碎了,找不到图片了,应该是电流档测电压造成的,看到这我以为7106挂了,因为电压档也不正常了,电流档分压电阻应该影响不到电压档

电池串万用表看工作电流3 - 4mA电流应该正常,测COM端到电池+极电压接近3V应该也正常,这里我又感觉这个牛屎(7106)还可以抢救一下,应该没坏。。。。吧

又测试下,发现电压、电阻、二极管档短接表笔能归零,松手后会慢慢回升,怀疑COM到IN+的0.01uF电容换了没效果

电压档归零后马上测试电池,马上又显示1,怀疑超量程了

坏万用表用可调电源接入测量电压,另一个万用表测IN+到COM 电压接近输入电压了,找到问题了

这个图是另一个万用表的,左侧的电阻阻值大家就当看不见哈,我拿万用表随便一量随便一写的,我自己知道是哪个电阻就可以了
最后找到是电压档100Ω分压电阻开路,外表无损坏,没有100Ω电阻两个200Ω并联,表恢复正常,再把电流档1Ω电阻换上,同样没有用两个2Ω电阻叠罗汉并联

最后总结这种没几个原件的万用表,确定芯片没坏,直接用万用表挨个原件量都比这么修快
帖子还没完,你们以为这种就是最减配版的830吗下面这个是那个2块7包邮的,可以看到除了分压电路的原件,其他阻容用了0402的,主板固定螺丝也就剩3个了,那个康铜丝是我后换的,那么贵的原件怎么可能给你带。

正常用还是最低第一个那种万用表吧,这种啥保护都没有,红笔和黑笔都快挨上了,还是比较危险的
最后说下想换芯先确定自己万用表芯片的引脚,这种牛屎的引脚都怪怪的,这个是修的那个830的芯片引脚,和网上买的44脚芯片对比,右侧下面第一脚是44脚,然后逆时针是4脚6脚

好了,结束了,15块我是赔是赚。。。。。

网友A:
15元包邮3个坏万用表,值了

网友B:
赔赚无所谓,关键是有得折腾了,并且还折腾好了!

网友C:
虽然确实不咋地,但是2、3块钱肯定是值的。

网友D:
万用表还没电池贵

网友E:
没坏的反而亏了,是不是剥夺了楼主折腾的乐趣了?

网友:
高手在拆坛,厉害!

网友F:
楼主到底多少表?

网友:
直接捡了两个表,可以了

网友:
看卖家想法,有些确是不想玩了,送人玩也不错,出个运费送你也就不稀奇了

网友:
都不咋地,还不能折腾,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元包邮3个坏万用表,值了

1个半坏的吧

网友:
伊莱科那个还有绿皮版本的,里面的东西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赔赚无所谓,关键是有得折腾了,并且还折腾好了!

是啊,这是病啊,不折腾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确实不咋地,但是2、3块钱肯定是值的。

嗯嗯,主要是邮费贵,我们这面没发现那种啥都有的地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还没电池贵

万用表被立创和华秋拉低了价格,感觉电池都比表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坏的反而亏了,是不是剥夺了楼主折腾的乐趣了?

是啊,买回来就是折腾的,结果........

网友:
能人才都能捡到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到底多少表?

表有几块,没有贵的,常用的就图中那个小黄表和一块胜利表,手里还有块华秋的,不喜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