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华擎ASROCK B75M-DGS 主板电压请教

楼主(2023-02-06):
我有一台电脑,年前还用得好好的,年后一回来就出问题了,刚开始是开机大约10分钟左右就掉电,然后重启,过一会又掉电
我把内存,显卡,CPU都拆下来做了简单的清洁,再装回去,
现在是一开机几秒就掉电重启,如果把内存取下来,就不会掉电,主板会发现嘀嘀的报警声。
换一台其它品牌的在其它电脑上正常使用的内存装上也会掉电,
不装内存,上电测各路电压如下:如图所示
CPU右边有三路电压,右边三个场管散热端都是12V电压,三个方形电感上方的场管电压不一样,上面三个电压是1.2V 下面一个电压是1.1V(这样是不是正常)
CPU上方有两组,上管电压都是12V 左边这组下管是1.0V 上管是1.2V
内存条这边的上管是5V下管是1.5V

我想请教的是这各组电压分别是哪里的供电,谢谢!

网友:
把机箱前面板usb和主板上的连接线都拔掉,还有frontpanel的重启和开机跳线都拔掉再试试

网友:
让你换新电脑啊,,服役10年了

网友:
主板电池抠掉一分钟试试。当然,主板挂了的可能性大。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看看电容有没有爆了。这种常见的都是电容坏了功率一高就重启。

网友A:
下面那个好像是给核显供电的吧?插内存就重启,是不是内存电压不对,你BIOS里看内存电压是多少?如果BIOS里也是1.5V就高了吧 ,那么重启也正常吧?

楼主:
换过电源,换过其它机的内存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个好像是给核显供电的吧?插内存就重启,是不是内存电压不对,你BIOS里看内存电压是多少?如果BIOS里 ...

实测内存附件的MOS管的电压是1.5V内存座上也有标识1.5V

楼主:
还有,装上CPU的情况下测量CPU附近场管对地阻值只有3欧多一点,这样算正常吗,调换表笔只差一点点

网友:
这情况有可能是内存槽接触不良,用人民币叠几层擦拭内存金手指试试。

网友:
右边电路设计有5个电容,但实际只装了3个电容,肯定是有电容负荷过大坏了,最好全拆了换国产的山寨电容也能用上3年。

网友:
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