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B&O A2 beoplay A2蓝牙音响进行中,不知道修不修得好

楼主(2023-02-06):
同事的高级音箱,说是当年2000港币购于香港,长期放置,不开机不充电。我手痒拿来试试

面板用指甲挺好打开

另一面

看到电池了,两节串联,

测两节电压都只有2.几V,用充电器直充电池,一节能冲到4.1另一节怎么冲只能到3.9,测保护板输出仍为零且不充电
上网购买电池更换119包邮,板子带协议的,值钱。

换上后充电灯呼吸闪亮,充满熄灭

按开机键仍然不开机
下一步,只能检查开机键微动是不是坏了。再深入的故障俺也不会修,修不好就当是贴一百多过个瘾了。不知道发帖赚的家元能不能保本?

网友A:
先用8V左右的电源加在电池上测试能不能开机再决定买不买电池嘛,100多两个电池比较坑。

网友:
电池这么贵

网友:
这维修方式成本有些高

网友B:
这是直接换件了,维修得是把电池修好
话说你不先试一下接电能不能开机先?

网友:
可惜没有修好

网友:
用DC-DC模块,调到8.4V供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8V左右的电源加在电池上测试能不能开机再决定买不买电池嘛,100多两个电池比较坑。 ...

电池带保护板肯定是要换的,原来电池保护板应该是锁了,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直接换件了,维修得是把电池修好
话说你不先试一下接电能不能开机先? ...

原来电池带保护板,就算是换好的电芯也没输出,而且不能充电。估计是锁了

网友:
音箱看着做工不 错

网友(2023-05-24):
我也是这种情况,不过我确认就是电池保护板坏了,跳过保护板就能正常使用,但哪里也没有买到保护板呀

网友(2024-06-29):
引用 楼主:
原来电池带保护板,就算是换好的电芯也没输出,而且不能充电。估计是锁了 ...

我有,无锁,随便换电芯。换后用外接电源充电激活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