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打碎了,今天来修复一个茶壶盖

楼主(2023-02-06):
今天来修复一个茶壶,壶盖打碎了!
茶壶盖通常都是壶身一起制作烧制的,没有代换,由于材料粘土特殊,即使是制作人,也难于重新做一个一模一样的,因为做好还要烧制,窑温控制不了变形难免。传统修复办法就是锔瓷。今天来试试黏胶,材料硅胶。

最后效果马马虎虎,等待胶固化。
24小时固化后效果

关于704硅胶是否安全,是否耐高温,是否防水,看图

网友:
胶水不环保吧,锔瓷最好。

网友:
锔瓷在电影《我的父亲母亲》里看过。

网友:
铸工胶最好

网友A:
弄块红木上车床做一个

网友:
效果不错,锔上的话可以更有些岁月沧桑:)

网友B:
我试过很难粘好,用不了几次就又裂开了,期待楼主的成果稳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很难粘好,用不了几次就又裂开了,期待楼主的成果稳固

不会,我之前粘过一个,用了几年没问题

网友:
704还能干这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块红木上车床做一个

这方法不错

网友:
看电视介绍,故宫博物院修复部门有专门的陶瓷粘接材料,估计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喝的水,不能用胶水啊

网友C:
不知道牢固不

网友:
感觉硅胶是软的,容易分家

楼主:
硅胶是耐高温的,热水瓶密封圈也是硅胶,还有塑料壶口,讲究的就只能换个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牢固不

固化之后还结实,我一个以前粘过的,用了一年多没问题,第一次粘没注意上下左右找平对齐

网友:
打眼固定式最终方案

网友:
最好最环保最经济的办法是:鸡蛋清

网友:
用的什么胶?无毒,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