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EC1C983F84CB开卡问题 Check ISP Mode Fail 7A

楼主(2023-02-06):
尝试了各种设置最终出现如图所示错误,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最后一个通道的颗粒有问题,这种情况,哪怕是指定CE开卡,也未必有用,颗粒本体应该是有短路。
可以试试先开3个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通道的颗粒有问题,这种情况,哪怕是指定CE开卡,也未必有用,颗粒本体应该是有短路。
可以试试先 ...

我开2CE可以开出256G,3ce可以开出320g

网友B:
这是58xt+UFS的方案吗?如果是,可能是最后一颗颗粒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58xt+UFS的方案吗?如果是,可能是最后一颗颗粒虚焊了

58XT,只有2个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通道的颗粒有问题,这种情况,哪怕是指定CE开卡,也未必有用,颗粒本体应该是有短路。
可以试试先 ...

颗粒短路是不是修不好了,用风枪吹了下,ce恢复正常,并且可以正常开卡,但是半个小时候还是恢复老样子,3ch可以正常开卡

网友(2023-03-29):
用哪个量产工具,可否分享一下。我手头有个盘。没法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