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骨伽电源输出有问题 跑鲁大师显卡分数电脑会重启

楼主(2023-02-06):
跑鲁大师显卡分数电脑会重启,各位大神帮忙看看原因。

网友A:
都这样了还有修的必要吗,全新的牌子货又不是特别贵。

网友:
拆了看看是不是电容不行了?

网友:
怀疑电容不行了,也不一定。

网友:
拆开电源主板检查一下,估计是有输出线脱焊,造成瞬间接触不良使电脑重新启动。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晚上回去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这样了还有修的必要吗,全新的牌子货又不是特别贵。

新的1000W要1149R

网友B:
你怎么确定是电源的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确定是电源的原因的

我换了个全汉400W就好了,但这个电源贵,我想修修看

楼主:
我换了一个全汉400W电源就没事了,但这个电源做工挺好,我想修修看

网友C:
    12V略微偏低一点的好像也在正常范围吧, 5V 3.3V也没超过偏离范围吧,如何确定是电源问题?骨伽我也有个550W的 用着一直没问题,现在闲置了。但CPU这个是核心电压?1.4V了是不是偏高?你超频加压了吗

楼主:
我换了个全汉400W电源就好了

网友:
没见过这个牌子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略微偏低一点的好像也在正常范围吧, 5V 3.3V也没超过偏离范围吧,如何确定是电源问题?骨伽我也有 ...

没有超频,是电源有问题了吗?昨天拆开看里面都挺干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