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观察UT61E+的电阻档跳动规律

楼主(2023-02-06):
优利德的ut61e+有个显示数字后面位会跳动的毛病,常常跳的让人心烦意乱,严重的可能会导致抑郁和失眠等不良反应,现在我拍一段视频给大家欣赏一下优利德的数字跳动艺术,注意,这数字跳动的还挺有规律,会越来越小,最后在九分钟左右归零,只要不断电会维持归零。

视频链接
https://v.ixigua.com/BAjmmE8/
https://v.ixigua.com/BAjmmE8/

不知有没有大佬来探讨一下这背后的原理及解决方法?

网友A:
这么看着像温差电动势导致的……我不确定

网友:
原因没看明白,增长知识了。

网友B:
这个跳的还算很温柔的了。我的UT71D跳的那才叫一个欢!

网友:
我用万用表,测量出差不多的结果就可以了,尾数跳动可以无视!0.04欧和0.05欧,对我判断来说,都是一样的。如果真的需要非常准确的数字,还是用5位半以上的台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看着像温差电动势导致的……我不确定

还有这种影响吗?可是ut61e就不会跳,用的是同样的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跳的还算很温柔的了。我的UT71D跳的那才叫一个欢!

跳数字真是太烦人了,这方面还不如老的61e!

网友C:
我以前有个福禄克89-4也是同样的情况,忍受不了卖了出fluke89-4 1180元包邮顺丰 - 数码交易区 数码之家 (mydigit.cn)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有个福禄克89-4也是同样的情况,忍受不了卖了出fluke89-4 1180元包邮顺丰 - 数码交易区 数码之家 (my ...

看你帖子里描述感觉还好啊,比我这强多了,至少你那个不跳,我这个电阻档每个档都跳,有的尾数还会从0跳到8...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种影响吗?可是ut61e就不会跳,用的是同样的插头...

我说了不确定原因只是感觉像啊,这要是我不实际研究一下能一眼看出来那就是在胡说八道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跳数字真是太烦人了,这方面还不如老的61e!

61e,完全没有兴趣的东西,精度真是比0660都差的没法比了,就是速度快罢了,

网友:
这个也有很大可能性是主芯片程序问题:

我的61E+很早就发现表笔线短接电阻挡有时开机直接就是零(使用自制约60公分LCR夹子表笔线,两条线实际阻值加起来为27毫欧),有时开机短接又是0.02、0.03左右跳动无法归零。

楼主:
引用 网友D:
61e,完全没有兴趣的东西,精度真是比0660都差的没法比了,就是速度快罢了, ...

61e主打性价比而且有diy的空间,可玩可用也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有个福禄克89-4也是同样的情况,忍受不了卖了出fluke89-4 1180元包邮顺丰 - 数码交易区 数码之家 (my ...

187  189  这个问题也很普遍,我有个187跳的可比61E+欢快多了,它是平时小跳一两个字,但是时不时突然抽风一下,跳四五个字。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61e主打性价比而且有diy的空间,可玩可用也不错了

就剩可玩性了,买了2台,一台前期版本,一台15年之后版本,积分电容,电位器,前期版本增加外置基准,修正分压电阻,增加背光,折腾之后一测量,那个温飘和精度,完全没兴趣了,187也跳,还有反转误差就像抽奖一样,61e+至少基本没有反转误差

网友B:
看了这个贴子,把我的万用表的草拔了,看来在好的表也就那样,还是继续用我的便宜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这个贴子,把我的万用表的草拔了,看来在好的表也就那样,还是继续用我的便宜货吧 ...

我这个不算什么好表,职业需要的话,比这这个好选择的太多了,我买这个表纯粹是为了玩

网友(2023-03-24):
强迫症了,不是,跳就跳吧,证明表还活着,不好吗?

网友:
我有它家的71,那跳得比它欢快(后二位双跳)

网友:
61E改好了,40度温差可以做到最多只飘一个字,精度还是相当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