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表笔总是掉头怎么搞

楼主(2023-02-06):
万用表的表笔老是掉头怎么办,好像是线在表笔里面能转圈

网友:
最干脆的办法“换,想折腾就:焊

网友:
灌上胶就行了

网友:
笔筒尾部拧跟螺丝……维护也方便。

网友:
也是够细的了

网友:
换粗线重焊,方便点就买一副好点表笔

网友:
换个粗线,或者买个好点的表笔呗

网友:
笔杆出线处固定好, 就行了   (热缩管、缝隙塞紧。。。)

网友:
断线后我都用18AWG的硅胶线换,钢钢滴!

网友:
加一根钥匙串的链条挂上。

网友:
硅胶线,记住了

网友:
现实是,粗的是铁,

网友:
买个福禄克表笔,好用

网友:
线外径就这么粗,要是里面的芯线粗了耐压就达不到

网友:
买18 AMG硅胶线

网友:
头和塑料壳好像能分开吧,线焊上再扣上不就行了?一対表笔好像也才5块钱

网友:
这种表笔就这样,也是优点,断了能接,

网友:
正好换18awg以上硅胶线,短时间过个10A没问题

网友:
钻孔上螺丝,绝缘有所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