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最近比较火的新中式开关吧(一开多控)

楼主(2023-02-06):
  • 关闭
  • 上传图片
  • 网络图片

网友A:
没看懂怎么运作的,单开双控

网友:
这个估计使用寿命有限

网友B:
这个是翘板的?

网友:
外壳是木头?

网友:
看结构不好修,直接触点铜片。好点的里面是开关元器件,磨损后可单独换。

网友:
那个弹簧过流小了,估计用不长久。

楼主:
外壳是确实是木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翘板的?

是的 塑料的看着寿命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怎么运作的,单开双控

是的 从绿板看默认通一路

网友:
猛一看还以为是平面按压开关,细看还是翘板开关,是不是还有LED指示灯的

网友:
不明白怎么多控的……感觉质量一般般,不知道能够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