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断丝取出,大家有没有什么高招?

楼主(2023-02-06):
拆机子换主控时,那个铝头壳螺丝打滑,弄不出来,我用电钻给钻了,然后才拆下来的。

但因为太短用钳子夹不住,打滑。露出槽外的部分大约有2.5-3MM左右。

现在不知如何才能将它弄出来。。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地方法?

网友:
切个槽,用一字螺丝刀拧出来。

网友:
富集雅、工程师、捷科、波斯都有断丝取出钳

断丝取出钻头配钻也行

网友:
用电钻钻掉不就行了……

网友A:
你这断的位置还是很不错,好取下来的。用小电磨+金刚石小磨片,切一条小槽,然后一字螺丝刀很容易取下来的,有螺丝松动剂喷一下更好,没有就滴一滴轻质机油。

网友:
焊个螺丝帽呗

网友:
塑料外壳吗  加热拔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断的位置还是很不错,好取下来的。用小电磨+金刚石小磨片,切一条小槽,然后一字螺丝刀很容易取下来的 ...

我就这么干的。不过太紧了也不行的。

网友:
电焊点一下,

网友:
简单直接用大力钳夹住就可以拧出来

网友:
切一字槽或磨出平台扳手拧

网友:
直接用细一些的钻头钻,钻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取出来了。

网友:
淘宝有专门的断螺丝取出器,也不贵
配合螺丝松动液,应该问题不大

如果还不能取出,那稍微加热瞎,再试试

网友:
加热拔出来

网友:
还剩这么长,钳子可以夹住吧

网友:
铝壳软,螺丝硬,没有精密台钻,千万别轻易用钻!

加热冷冻可以试一下。

简易电火花也可以一试。

网友:
氩弧点一个螺丝上去,由于焊接的高温,螺丝一般也会变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