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忆捷U盘量产问题 AU89103主控读取不到flash的型号

楼主(2023-02-06):
大神们,我的忆捷CF30/128GB的U盘,现在出现可以读取里面的文件,但无法删除里面的文件和格式化,用diskgenius工具也是不行,无法格式化,更奇怪的是软件读取不到flash的型号,主控也是只能查到是安国的。我拆开看,
这个U盘是由两块64G的flash组成,但由于信息flash信息不全,没办法选择对应的flash型号进行量产,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指导一下;

主控是:AU89103-AA1;
FLASH是:D8JFU5;(只有这个丝印信息,没有品牌和具体信息,不清楚是啥flash)
使用量产工具也无法识别

详情看下图:
芯片精灵读取的信息:

拆机看背面的flash:

拆机看正面的flash,两个flash一样的,就是信息不全;

拆机看flash型号信息:AU89103-AA1;

忆捷的U盘,型号:CF30

用安国的量产工具,可以识别U盘,但是flash类型不知道,读不出来;

不知道是否还有救。

网友A:
量产工具也认不到颗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工具也认不到颗粒吗

就是认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工具也认不到颗粒吗

用量产工具识别的界面如下,flash类型未知:
所以这个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量产工具识别的界面如下,flash类型未知:
所以这个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既然没用就不放工具了,毕竟这玩意儿也不是免费的
还有,我的盘也是8A1B,这工具完美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x.lanzoum.com/iyEWs09ashxi

这个版本一样也识别不了,好几个版本都试过了,都显示flash类型未知

网友C:
这种颗粒一般是在6989这种测试架上低格出来的,然后放在89103上参考测试架扫描结果高格量产的。89103基本上不会有人直接拿来开。当然这个和你的不识别Flash就不知道有没有关系了,建议找一下新版本工具,我这里就不提供了,毕竟是别人群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颗粒一般是在6989这种测试架上低格出来的,然后放在89103上参考测试架扫描结果高格量产的。89103基本上 ...

可以私发工具给我给我试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没用就不放工具了,毕竟这玩意儿也不是免费的
还有,我的盘也是8A1B,这工具完美开卡~ ...

你用的是什么工具?可以发我试试嘛?

网友:
这个是海力士3dv6吧 最近也受到几颗也是头疼。。

网友D:
除了logo,一模一样,也是无法量产

网友E:
我的闪迪就量产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logo,一模一样,也是无法量产

我的后来拆,报废了,不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闪迪就量产不了

没信息,量产不了,后来拆芯片,准备换芯片的,后来板子干废了

网友(2023-05-30):
304XX UNKNOW_FLASH_ERROR
Flasl 型号未知
检查 flash,ID 不对或 MP tool 未 support
官方文档是这么写的

网友:
看完楼上的,好像垃圾桶是最好的!

网友(2024-02-17):
可以把量产工具分享下吗?

网友:
朗科U905新版用的就是这个主控和大S 25AR级别的黑片QLC

网友:
所有公开的89103量产工具都量产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