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入手矿渣XFX RX580显卡拆解清理更换硅脂

楼主(2023-02-06):
自从工作之后,几乎不玩游戏了,十年前的GTX550TI一直用到现在,对显卡没啥追求了。最近突然很想玩玩使命召唤之类的游戏,但是老显卡确实带不动了,就想着上小黄鱼淘个矿卡用用。

矿卡最好的选择大概就是RX580之类的吧,小黄鱼上大部分的580都是470或者570之类的刷的吧,也有2048sp的,稍微好一些,满血的就更少了,基本上接近三百或者三百多。我一开始拍了残血的580,后来听说残血的跟470差不多,还没发货就退了。过了两天又发现一个号称满血板的讯景的黑狼版RX580,8G显存,说是能正常用,没啥问题。看卖家的价格是越卖越贵啊,看来是年后显卡行情看涨啊。论坛里说去年11月份12月份的时候同款的显卡200出头就能拿下了。现在接近三百了。貌似那一波矿渣都消化的差不多了,所以行情又涨了。
到手就是一个原厂的纸盒包装,有XFX压痕的logo之类的,但是很简陋,一看就是直接供给矿上专用的。

还带着说明书和供电线。

还有原厂的袋子

显卡拿出来还是有点脏的

背板是铝合金的,还比较有质感

螺丝的易碎签还在,应该是没拆过,这次我肯定要把它给拆了

看看标签,应该是满血版的。根据序列号判断应该是21年生产的卡。

上机测试,流处理器数量是对的,发现频率不对,核心频率只有1100,显存频率是2050,这就是矿卡的bios。鲁大师跑分16万多。

于是联系卖家,卖家说是这显卡是双bios的,供电插头附近有个小开关,拨一下就可以切换bios,我切换过来发现显卡变成了迪兰恒进的,应该是卖家之前刷过了,都说讯景的bios不好。

迪兰恒进的bios,频率1350,显存频率低了很多,只有1750,不能算满血了,等用一段时间自己刷吧。这个bios跑鲁大师能跑18万多,还算可以。

检测一下核心体质,反正是矿渣了,也没啥参考意义了

拆开之后的样子,灰尘不算多,估计也是长期工作在高温下吧,硅脂散热垫都渗油了。gpu的硅脂也都干透了。

核心编号看了下,是满血的没错。

显存颗粒是三星的,一共八颗,应该是1G每颗,背面没有

板子背面的样子,感觉与以前的显卡相比,元件简化了不少

四热管散热器看起来还是挺猛的

试着用刷子清理散热器,感觉总是清理不干净,直接水洗吧,板子的话安全起见还是不洗了

然后就是换硅脂,用的信越7921,名不虚传的水泥硅脂,只能用手指一点点的压平。

清理后的主板部分,那些硅油焊油啥的清不掉了,没有洗板水,就这样吧

组装好之后的样子,装回去之后开机正常点亮,用了一会后重启电脑,结果重启之后能听到开机声,屏幕不亮了,这不翻车了吗!!换HDMI线也不行,莫名其妙啊
然后只好把显卡拆出来重新拆卸组装了一遍,又可以点亮了。大概这就是矿卡的不稳定性的表现吧。

跑一下3dmark压力测试,能通过,当然大家都说这代表不了什么的,

希望能用几个月吧,反正如大家所说,用俩月就算是赚了。

网友A:
我248买的2048sp,你这个比我的好

网友:
看散热模块
对CPU和显存都有兼顾
比普通的470要强

网友B:
300元钱买的高档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248买的2048sp,你这个比我的好

其实性能差不了多少,就是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元钱买的高档显卡。。。

这都是矿渣了,跟高档不沾边了

网友:
580当初怎么也得几千大洋吧,算是高档卡了

网友C:
亏了,300可以买到580系列中,品质最好的蓝宝石580满血。

网友D:
这卡目前1080p分辨率,只要对画质要求不太高玩3A基本够了,成色不是太差多半不会翻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亏了,300可以买到580系列中,品质最好的蓝宝石580满血。

刚过完年,行情有点偏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卡目前1080p分辨率,只要对画质要求不太高玩3A基本够了,成色不是太差多半不会翻车 ...

是的,性能基本够用了,就希望用的住吧

网友E:
这玩意儿功耗多少啊,有台老机子也想升级

网友F:
能用就好,本来就是矿渣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儿功耗多少啊,有台老机子也想升级

具体我没测,参数的限制功耗是145W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用就好,本来就是矿渣了嘛

是的,能用是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G:
3年前999京东买的二手580

楼主:
引用 网友G:
3年前999京东买的二手580

京东的不是矿卡吧,应该是个人二手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我没测,参数的限制功耗是145W

谢谢,看来还要换电源就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京东的不是矿卡吧,应该是个人二手卡

是的,那时候的矿还没像最后一波那样,显卡要不就是还没上去,也几乎没人退出
而且行情也不火,所以价格高些
朋友一年前配的也是580,还没矿难呢,败家之眼什么雕,二手999元,也不是矿卡
不过看到300元现在的矿卡价格,我真的羡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