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拼夕夕买的山寨AO史密斯AOSHIMAIDE小厨宝,到手即拆

楼主(2023-02-06):
价格:104元

总体满意,适合DIY玩家。

先向老师傅们提个问题:
这台小厨宝是上出水款,用手电照了下进出水管口,热水管短,冷水管长。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如果想改用于下出水,是否只要把进出水管反过来接就行?

此机没有镁棒,是否可以拆开电热管口,丢一根电热水器的镁棒进去?

然后上图,

过几天等聚氨酯膨胀填充剂到了后,我会把它外壳内注满聚氨酯,以增强保温。
聚氨酯发泡棉会吸水,所以一定要给电线接头套好加704胶水做绝缘。

整机外观,带漏电插头和泄压阀

拆开内部,很像小男孩,
颜色像304,找不到检测液放哪里了。
即使201电镀的,只要不拿来喝就没事。

发热管接线口,打算拆这几颗螺丝丢一根镁棒进去
干烧保护开关是双线的,这点考虑得很充分。

机械温控旋钮

温度探头,是一根很长很硬的金属导管连接的,不知传导速度如何?

小男孩背面,整个内胆就用两颗螺丝固定在塑料外壳。

楼主:
按照饮水机的设计,上出水口要加个止逆阀,防止冷热水对流损耗热能。

进水口的泄压阀就已经带止逆阀了,出水口也应该加一个才更好。

泄压阀:

白色凸起的是止逆阀,有水压按下去才能进水,反过来没水压就不能通过,起到减少热对流的效果。

网友:
小男孩 炸弹

网友:
迷你版“小男孩”,等不用了给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扔过去

网友:
确实是山版的AO史密斯。小男孩,呵呵,当心那个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某国来控告你

网友A:
镁棒必须与外壳可靠连接,不然起不到作用

网友:
镁棒要接地的吧,你直接丢里面能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镁棒必须与外壳可靠连接,不然起不到作用

哦,这样的啊,谢谢师傅!

网友B:
真是便宜,安全有保证吗,这东西安全很重要。

网友:
那个细细的金属管不是导热的,是用来传导探头里面液体压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便宜,安全有保证吗,这东西安全很重要。

有干烧保护了。

假设加热管漏水了,家里漏电开关也会跳闸。还自带一个漏保插头呢。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目前看只缺镁棒。如果水温调得不高的话,估计不要也行。

网友:
哈哈,你的是AOSHIMAIDE,我的灶台是V.O.Smith

网友:
我有几个美的小厨宝,都不知道里面有镁棒呢
要求不高应该没问题,山寨货就是做好接地,免得漏电

网友:
我买了个5500w即热式小厨宝,水温貌似不咋的,219,早知道买储水式的了

网友C:
最好加个防电墙

网友:
觉得安全保障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加个防电墙

哦,是的,在陶特上买了防电墙。

但查看防电墙百科说,接防电墙的水管必须是绝缘的才有效。如果用波纹管或铜管就无效了。

网友:
没看到AO史密斯啊

网友:
同问,小厨宝如果出水方式反过来用,是否冷热水管反接就可以了?我看图纸应该是可以的,但是还是希望实践过的说一下。

网友:
注意加强安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