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DV采集卡不见图像?

楼主(2023-02-06):
想把DV磁带里的视频转到电脑里,买了“采集卡”,安装以后只听到声音没见到图像,咋回事?敬请大佬指教~~

网友:
会不会电脑视频解码问题

网友A:
S端子也没有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端子也没有信号吗

跟店老板沟通后还是依旧,最后退货重买另一型号的,结果这次是有声就没像,有像就没声,老板另发一个软件才声音图像都有了,看来硬件与软件得配合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