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网购的缝衣针穿线器不好用,自己买材料做两个

楼主(2023-02-06):
买来的是7*19规格的不锈钢丝绳,1.5mm粗的,目的就是要最细的不锈钢丝。

这种钢丝没有照到单买的渠道,只能买钢丝绳来拆钢丝用了。
价格倒是不贵,10米钢丝绳共7*19*10=1330米0.1mm直径的钢丝才7块多包邮,估计我这辈子是用不完了………………

先剪一段30cm左右的钢丝绳下来,把其中2股19根挪下位置,左右两边各出来一股,这个我挪了8厘米左右。

挪出来的那股另一头就是这样的。

好了,现在把这根钢丝绳从中间剪断,头部和毛刺部分全都套上热缩管。

成品的样子,这样我是一次做2个,当然你也可以只做一个。

单独甩出来了1股19根0.1不锈钢丝就是穿线器的工作部分了,先解出来一根用镊子折一下用着,这根坏了再解别的。

对比市售的穿线器,它们的钢丝用的太粗,虽然不到0.2,也比这个0.1的粗好多啊,细针眼穿不过线。

~~~~~~~~~~~~~~~~~搞定收工,谢谢观赏~~~~~~~~~~~~~~~~~~

楼主:
这里说一下为什么说这个钢丝是0.1的。
7股钢丝就是6围1,总直径是单根的3倍;19就是12围7,总直径是单根的5倍。
以上计算可知,7*19的单根直径是整根钢丝绳直径的1/15。
所以,1.5mm的7*19就是133根直径0.1的钢丝绕出来的。

另外,上边的19根用完了也不要着急,反正那里边还有6*19根呢
至于另外的9米多,自行解决就好,反正它也不占多大地方

网友:
人才,轻工重工都不在话下~

网友A:
你有没有听过线切割的钼丝,随便找一家有线切割的小作坊,废钼丝讨一点还是有的

网友:
奇思妙想,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听过线切割的钼丝,随便找一家有线切割的小作坊,废钼丝讨一点还是有的 ...

听说过,只是我不认识他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过,只是我不认识他们

不用认识,直接进去讨就是了,或者买饮料人家喝

网友:
我手工穿线有秘法,手捏着线头,对着针眼直接怼过去就行了,手指过针眼,自动过线,都不用换手。

网友:
数码之家,无所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听过线切割的钼丝,随便找一家有线切割的小作坊,废钼丝讨一点还是有的 ...

钼丝一般是0.18mm,楼主的是0.1

网友:
第一次知道有这种东西

网友:
自制缝衣针穿线器,DIY高手。

网友:
干脆把钢丝全部做完,送亲戚朋友赢好感,或者挂出来换家元!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
老人家专用

网友:
脑洞大开,好主意。

网友:
我是随便找个铁芯的电线临时用一下

网友:
再也不怕老花眼了

网友:
唉,人年龄越大,身体机能下降的越厉害

眼花了,手脚不灵活了,剪个脚指甲都是个麻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