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继续拆微硬盘,世界最小的4块微硬盘

楼主(2023-02-06):
世界最小的4块微硬盘

网友A:
东芝的那个超级小,很难想象机械结构硬盘做到那么小。小鬼子太可怕了,这种加工精度要是做武器该有多可怕

网友:
小硬盘真可爱,精度高,电路板也给看一下嘛?

网友:
给个尺子做参照,更直观

网友:
哈哈,容量现在看来也最小了,

网友:
精密复杂机械的竟然能做的这么小,

网友:
这么小的硬盘一般用不到,值得收藏。

网友:
都是什么接口的

网友:
鬼子做这些东西真的是做到极致,太小了。太精密了

网友:
最后一图最左边那个大的是3.5寸台式机机械盘?

网友:
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芝的那个超级小,很难想象机械结构硬盘做到那么小。小鬼子太可怕了,这种加工精度要是做武器该有多可怕 ...

半个多世纪前就有潜艇、航母了,飞机了,不服不行

网友:
好像记得有个手机用的就是微硬盘
是NOKIA的手机??

网友:
过时的烟云,哎

当年不便宜

网友B:
应该放个台式机的硬盘在旁边做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放个台式机的硬盘在旁边做对比。

放一个2.5和3.5的 一起拍照

网友:
做到CF卡这般大,我都觉得是奇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