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没有比明纬改可调电源更经济更小巧的方法啊?

楼主(2023-02-06):
     只需做个1-30V左右的就行,感觉1-30V就能适应大多数小电器的应用了吧?更小巧又稳定成本比明纬27V改更低的方式有吗?3Q

或者有没有小一点儿开关电源改的?明纬这个太大了,最高电压电流能带动笔记本就行吧?

补充内容 (2023-2-9 21:39):
搜了一圈,要想保证最大功率的话就得用36V充电器,搜到的300W 20A恒流可调降压电源模块最高输入电压是36V,那用36V充电器会不会太接近上线而出问题?另外表头我看输入都是最高不能超过28V还得买个小板还是串个电阻什么的降压呢?

网友:
买一个吧,改的不稳定

网友:
好像一个317就能实现

网友:
有很多呢,但只能是开关电源,需要一定电子技术,,,没有技术只能考虑成品,线上一大把。

网友:
30V的话,买一个降压模块,加一个二手的36V的电瓶车充电器就好了

网友:
买一个吧   自动升降压的35w的模块0-30v可调,也就是30以内。很方便。

网友:
刚买了一个,150左右吧,省心点。另外自己做的好像只能调压不能调流吧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0486-1-1.html这种适合你用  最大35w功率,小电器够了

网友B:
电动车充电器加降压恒流模块。

12V电池组加升降压模块。

网友:
大车不好吗?提速快,马力足,不开的时候也和小车一样,都是零油耗

网友:
锂电加一个升降压模块也行啊。

网友:
看自己情况决定,有时间想练手就自己改,没时间就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0486-1-1.html这种适合你用  最大35w功率,小电器够了 ...

3Q 看过这东西 ,不过好像功率小了点儿带不动笔记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3Q 看过这东西 ,不过好像功率小了点儿带不动笔记本吧

带笔记本不行,一般笔记本至少要65w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充电器加降压恒流模块。

12V电池组加升降压模块。

什么升压模块啊最高能带动笔记本吗?那么前面用个六七十W的AC-DC电源模块就可以实现调压吗?

网友C:
20V的90W联想电脑电源,可以改10-36V电压,如果改0V起调加个副电源就行。非常小,我用做铬铁电源,调高压能把铬铁头烧红。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V的90W联想电脑电源,可以改10-36V电压,如果改0V起调加个副电源就行。非常小,我用做铬铁电源,调高压能 ...

3Q  是笔记本电源改吗?有攻略吗?

网友D:
推荐格辉,小巧,参数够看。孙老师推荐,入手之后感觉真不错,仪表类的还是买成品精度有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格辉,小巧,参数够看。孙老师推荐,入手之后感觉真不错,仪表类的还是买成品精度有保障 ...

   那么贵 二手明纬改要70多 我都嫌贵啊 而且体积太大了

网友:
闲鱼上面搜索一下,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