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个少见的电动工具盒子换电池

楼主(2023-02-06):
我第一次见,电池无支架,板子隔了层青稞纸、看看板子连线三根到外壳触点,开始以为是有握手协议啥的、仔细看看公用负极 正极一个充一个放,
换了力神、输出输入都正常了
wechat_upload167567467763e0c435cd711
wechat_upload167567467963e0c437475c4
wechat_upload167567468063e0c438b56b6
wechat_upload167567468263e0c43a49ff9
wechat_upload167567468363e0c43ba503b
wechat_upload167567468563e0c43d2e2ae

网友:
做工确实还不错

网友:
这有点意思越来越节约了

网友:
点焊电流大了

网友:
这个不简单

楼主:
不是怕焊接不住吗

网友A:
这个可以考虑换航模动力电池,我买了一个大疆的电池芯.3.7v四串的2800mah的,不知道课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考虑换航模动力电池,我买了一个大疆的电池芯.3.7v四串的2800mah的,不知道课好用 ...

价格决定的事情

网友:
电池很便宜我是25左右买到的

楼主:
维修很多产品最怕的就是电池 芯片加密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