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日产铃木G-48W半音阶口琴,内部却是G-48C,带C就是中国市场

楼主(2023-02-06):
某东备件库里的二手8新货,到手其实不是7天无理由退货产品,除整体比较干净外,吹嘴条有明显使用留下的污物,这个还不算糟心,标是日产铃木G-48W,内部却是G-48C,带C就是中国市场,都知道中国市场的东西品质要差一点,大家帮忙看看吧,某东原件3600元,备件库2055元。

网友A:
会不会是退换货后又降价销售的。

网友B:
确定2遍,我没看错吧…这玩意那么贵的嘛??3k??

网友C:
看到品相,再看价格,卧槽

网友D:
这么贵?这价能买台电钢琴了,谁要!

网友:
这玩意也太贵了

网友E:
口琴怎么还这么贵,这价格能买到不错的吉他了

网友F:
口琴C调和G调怎么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退换货后又降价销售的。

质量没问题,有轻微使用痕迹,估计不是质量问题退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2遍,我没看错吧…这玩意那么贵的嘛??3k??

某东上3600,国产通宝的也要1000,这款有290g,有款中间都是金属的,某宝上2000-30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品相,再看价格,卧槽

看着是有点不够高大上,做得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贵?这价能买台电钢琴了,谁要!

买不到咯,带配重的电钢7000左右吧,差点的也要5000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口琴怎么还这么贵,这价格能买到不错的吉他了

这倒是不太可能,一把雅马哈的a3r也要7000多的,吉他你还要买外设,价格比吉他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口琴C调和G调怎么选?

G调吹得范围广一些,好像也有三个把位,关键要用到压音,我这个是半音阶的,转调理论上要方便一些,不用压音

网友G:
知道有雅马哈口琴,竟然还有铃木口琴,我用过国产的敦煌、国光、天鹅口琴,进口的还没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知道有雅马哈口琴,竟然还有铃木口琴,我用过国产的敦煌、国光、天鹅口琴,进口的还没接触过! ...

国光便宜,是双音口琴,移动的距离宽一些,这种稍稍串气就是两个音,不过要好吹很多,上面的金属条吹嘴很顺滑,建议买一个玩玩

网友H:
我的铃木24孔低音5簧片坏了,买了把国光,感觉声音不好低音特别费气,又换了把通宝吹起来轻松多了。感觉通宝的口琴音色很正确实不错

网友:
读书学口琴的时候,是用老爸的进口感觉不错,现在不知道放在哪里了

网友:
印象中楼主拆的都是高档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铃木24孔低音5簧片坏了,买了把国光,感觉声音不好低音特别费气,又换了把通宝吹起来轻松多了。感觉通 ...

国光要想长期坚持或者本来就会的肯定不行,毕竟是有差别的,通宝应该不错的,几年前看的就是通宝,24孔应该就是双音的,之前一直想买了,但是得买好几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