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博特石英砂变频鱼缸加热棒,发热部件不错但不是变频

楼主(2023-02-06):
用过博特Box&Water的气泵,感觉挺不错,据说水泵也很不错,想着应该都不错,冬季500W的有点加不了热,逐买来冬季应急,网上说变频省电,拆开其实是继电器控制的,关键还是两继电器串联控制,这个就有点不懂了,用料也不算好,加热部件的还不错,毕竟填充了石英砂,温度探头在底部着实不好理解,水温都是向上升的,底部水温到,上面肯定超,离水检测是中间的黑色管,两头离水都能检测,发热管这里的线路有固定,这个好,至少不容易漏水。整个很重的

网友A:
变频鱼缸加热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鱼缸加热棒?

没有变频,继电器控制的

网友B:
看板子上的标记,有两个NTC探头的。

网友C:
外观看着不错的

网友D:
家里有暖气,省了

网友E:
这就跟变频微波炉一样说变频,其实还是通断干活

网友F:
这个没有变频的,是最简单的通断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板子上的标记,有两个NTC探头的。

有一个是空的,pcb板都没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板子上的标记,有两个NTC探头的。

有一个是空的,pcb板上都没有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观看着不错的

如果是变频或者可控硅pwm控制就更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有暖气,省了

感觉就是今年有几天特别冷,500w常亮都有点不够,我浴缸都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就跟变频微波炉一样说变频,其实还是通断干活

电磁炉微波炉不可能变频吧,这个是纯阻负载,可以pi调节的,可控硅、场效应就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没有变频的,是最简单的通断功能。

有加热的塔塔声,就是为什么要用两个继电器串联

网友:
外观看着不错

网友G:
感觉 这个药温度准确  得吧温度传感器放到循环水出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 这个药温度准确  得吧温度传感器放到循环水出入口

说反了,看最后一图,得把出水口对着加热器上部,这样才能把热水混合循环,水中加热热量只能往上走,加热器上部一定最热

楼主:
加热部分还可以,填满了石英砂,里面肯定也是发热丝,ptc的其实也不错的

网友:
鱼缸水有循环系统的话,传感器在底部或者中间又或者顶部没太大关系
再说了,这个不是想烧开水的热得快,这个慢的多,一定得配循环系统才好用

网友:
为什么要用两个继电器串联